ise 12.4 安装失败 点开ise图标出现clip host

楼主:
ip, os, se, ST, AC
ise12.4 能够成功的安装,桌面上也有快捷方式。双击快捷方式,打不开软件。弹出Clip Host对话框。在控制面板和360上都找到安装好的ise12.4. 别的软件都能正常打开。比如edk ,FPGAeditor都能打开。只有ise好用

网友A(2012-03-15):
是不是链接映射的位置有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检查快捷方式的映射呗。
最好的方式,在安装目录找到ISE的可执行文件看看能不能启动。
X:\Xilinx\13.3\ISE_DS\ISE\bin\nt64\ise.exe(我的是64位的,您的应该类似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在32位的机器上安装的。还有,我在X:\Xilinx\12.4\ISE_DS\ISE\bin\nt\文件夹里面双击ise.exe图标,还是出现Clip Host.我以前安装过ise10.1和ise11.1。不知道是不是以前那两个ise没卸载干净呀?
还有,我点开ise12.4的Xinfo system checker 其中ISE Preference 显示了三个版本信息。

网友A:
那不知道了,
也可能是你杀毒软件删除了可执行文件。
我没遇到这样的情况。
重装系统或者找另外一台机器重装软件试下吧。

网友B:
全部正常卸载,重启机子,清理注册表等,在按装试试。

网友A:
我都说了。你还说:)

网友B:
我都说了。你还说:)
引用 网友A:

我们要在猴哥的带领下,扛好xilinx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