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默认复用功能有两个功能的话如何选择

楼主(2012-03-15):
TI, ADC, dc, ADC1, AD
如图,在默认复用功能中如果有两个功能,例如ADC12_IN9/TIM3_CH4(7),我想用TIM3_CH4功能,如何配置啊

网友A:
想用ADC12_IN9,则配置端口为模拟输入。
想用TIM3_CH4,则配置端口为复用输出。

网友B:
如果都是输出, 那只能允许一个外设, 如果是只有一个输出, 两个是可以共享的. 当然还是尽量避免.
特别地, 如果是 ADc, 避免共享, 因为IO噪声会影响转换精度

网友C:
楼上说的是分时复用的意思吗。

楼主:
我不需要分时复用功能,只要输出一个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D(2013-10-10):
引用 网友B:
如果都是输出, 那只能允许一个外设, 如果是只有一个输出, 两个是可以共享的. 当然还是尽量避免.
特别地, 如 ...

谢谢版主。是否可以这么理解:
1)每个GPIO至少有一个DIO功能;然后可以复用其他【允许----------修改时增加说明】的功能,例如AIO(ADC,DAC)或TIM,SUART等功能模块。
2)同时只能有一个功能使能,但是可以分时复用。这就需要考虑更多的细节了。
:handshake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版主。是否可以这么理解:
1)每个GPIO至少有一个DIO功能;然后可以复用其他【允许----------修改时 ...

每个PX.X至少是一个GPIO,即由通用输入输出模块控制;但是其中很多PX.X还和一些数字功能模块(比如TIM,USART)复用,也还和一些模拟功能模块(比如ADC、DAC)复用。

GPIO、数字功能复用、模拟功能复用,是通过寄存器不同配置而实现(参看GPIOx_CRL和GPIO_CRH的寄存器描述和)。但是一些高级实用技巧,比如某个PX.X配置成数字外设模块控制,但是其引脚上的电平仍能通过GPIO的输入寄存器读取。

总之STM32的GPIO实用非常灵活:victory:,最好的方法是看懂GPIO章节中的各个模式下的功能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