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排序

楼主(2012-03-15):
在数据结构中什么是希尔排序 怎么实现 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希尔排序基本思想:
 先取一个小于n的整数d1作为第一个增量,把文件的全部记录分成d1个组。所有距离为d1的倍数的记录放在同一个组中。先在各组内进行直接插入排序;然后,取第二个增量d2<d1重复上述的分组和排序,直至所取的增量dt=1(dt<dt-l<…<d2<d1),即所有记录放在同一组中进行直接插入排序为止。
其实LZ可以自己上网查的

网友B:
这个应该自己能在网上搜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