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输入1.8v输出5v/1A的电池升压芯片!!!

楼主(2012-03-15):
求助输入1.8v输出5v/1A的电池升压芯片!!!哪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TPS61026 和  TPS61202  你下个手册看看, 记不清了,应该是!欢迎反馈!

网友B:
可以参考下TPS61030、TPS61031、TPS61032的采用 TSSOP-16 封装、具有 20µA Iq、可调节、4A 开关的 96% 高效升压转换器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ps61030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ps61032

楼主(2012-07-26):
多谢热心的兄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