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响声问题

楼主(2012-03-15):
蜂鸣器是通过单片机输出的PWM来控制的,LJ为单片机的PWM信号,但是在这个电路中蜂鸣器为什么会损坏,用万用表测量蜂鸣器两端的电阻时,没有读数,蜂鸣器是断路的,求各位大侠解释一下蜂鸣器为什么会损坏?还有就是为什么在同一个电路中,接入相同参数的蜂鸣器却会发出不一样的声音,是蜂鸣器本身的原因嘛?求解......电路如下

网友A:
电路错了!
按照楼主的电路图,集电极电位(约12V)始终大于基极电位(最大约5V),将会使集电结反向偏置,三极管将处于放大状态,而非开关状态。
也就是说,在通电的任何时刻,三极管都不会截止。因此,产生楼主所说的现象也就不奇怪了。

网友B:
1.楼主的电路形式是对的,并不存在楼上说的关不断的情况。
2.10k电阻按经验偏大了,需楼主根据蜂鸣器实际工作电流来取,按Ib=Ic/20来算,Ic就是蜂鸣器电流。另外4.7k电阻是多余的。
3.万用表电阻档电压很低,测蜂鸣器内阻不见得有读数,想知道好坏应该加个直流电源来测。
4.蜂鸣器内部自带振荡源,不能用PWM驱动,会叫不出来的,能用PWM的叫喇叭,或者无源蜂鸣器。

网友C:
10K电阻太大 三极管在放大区 而非饱和区

网友D:
同意3楼,10电阻太大,换1K试试。另外,注意单片机输出特性,建议LJ输出口加个1K的上拉电阻。

网友E:
Lz需要换一个无源蜂鸣器

网友F:
其实 电路没用问题,4.7K的电阻 也是可以留的。就是蜂鸣器换一下就OK了!

网友G:
使三极管处于非线性工作区,即基极电阻要小,集电极输出电阻要大。这样的话,基极电流大一些可使三极管处于深度饱和状态,如基极电流较小,则会处于放大状态。

网友A:
谢谢3楼 NE5532 前辈指出我的错误!确实我的理解有错误!

楼主:
电路时没有错的,RK1是限流电阻,RK2确保电路更稳定,若LJ为555产生的方波,蜂鸣器响声是否会受到方波的影响,不同的方波,蜂鸣器响声是否就会不一样?

网友H:
我同意7楼,电路确实是工作在饱和区,换个蜂鸣器应该就可以

网友I:
电压可能过高,烧了蜂鸣,串个电阻试试

网友J:
LZ用的是纸盆喇叭还是那种圆柱型塑料的蜂鸣器?他们原理不一样,驱动也不一样,新手总搞混。

网友K(2012-04-23):
在LK上串接一个电阻,三极管导通时,电压可能超过蜂鸣器额定电压,从而使蜂鸣器损坏

网友L:
我个人认为需要看楼主使用的蜂鸣器是什么规格的,是有源还是无缘蜂鸣器。如果是有源蜂鸣器的话楼主的驱动不能是PWM信号,应该直接使用高电平就可以了,如果想调节声音使用PWM信号的话就需要采用无源蜂鸣器了,至于电阻使用小一点只不过是三极管处于饱和或放大状态其实并不重要。4.7K的电阻也没有影响,很多日本三极管里面有集成这个4.7K的电阻,但是狠多其他品牌的没有集成这个电阻,加在上面也不碍事。主要还是蜂鸣器的选择上,并且看楼主需要达到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