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老配置电路的新问题

楼主(2012-03-15):
我以前做了一块Spartan6LX45的开发板,配置电路如下图,由于产品化

的需要将开发板精简,只是对M0和M1的连接做了修改,以前使用跳线选择,

方法和xilinx的SP601、sp605中一样,现在则是直接将M0用200欧拉高,M1用

470欧拉低,其他的电路都没变。
         今天焊接好外围电路,编了一个流水灯的程序使用chipscope和iMPACT

都可以下载程序,不过下载完后设计的流水灯没有跑起来,开始还以为是晶

振和引脚定义的问题,后来都排除了!在iMPACT操作时下载bit文件成功,

而烧写SPI flash时提示失败!而chipscope中下载完成后观察的信号列表和

触发条件都出不来,手动导入CDC文件,说没有找到器件,不过在chipscope

和iMPACT开始找下载线时都可以识别出LX45芯片来!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给点意见!!!

下载电路如下:

chipscope和iMPACT中的现象:

电路修改的地方:

网友A:
把R36和R37去掉呢?

网友A:
M1换小一点试一下。

网友B:
楼主如何
问题可解决了

楼主:
我把M1和M2的电阻去掉过,改小过,就算直接用0欧的结果还是一样!
还有个现象是配置成功后DONE接的指示灯时钟没亮,以前配置好后都会亮!!!

楼主:
:@再笑牙打掉!!!
:lol

楼主:
可以正常下载,可以显示出新片信息表明JTAG接口是连接了的,好像是配置的过程出了问题,貌似没结束!!!

网友A:
回读MCS文件,看是不是写入正确。

楼主:
怎么回读啊?

网友A:
:Limpact里面能看到。

楼主:
结果是虚焊的问题,换了一块板子就好了!
坑爹啊!麻烦各位了!!!

网友C(2012-11-14):
回复 楼主:
我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哪里虚焊了?

网友D:
介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iMPACT读M0/M1的状态,始终是"11",换个片子就好了;
另外,貌似配置成功后,iMPACT里读到的M0/M1自动变为"11",不管原来是什么值。

网友A:
希望大家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