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双电源问题,,求助!!!!!!!

楼主(2012-03-15):
一:用双电源,7805 7912 1812,(继电器12V,op07正负12V),一大推三端稳压管,开上去太那个可把。。。。。。

二:不用双电源,,1/2偏置,,(用于测量PT100),单片机5VAD转换,,偏置后输出在2.5V以上(差分放大直流),,那么就只有2.5V,对应300度, 每摄氏度对应8mv, 单片机AD5/1024,相对而言精度下降了。。

所以大家有没有贴片的双电源芯片,,大家做过的,,如AMS117那样

网友A:
没必要使用整合的双电源芯片,体积上并不占优,表贴的三端稳压器多的是,根据你需要的电压、电流选择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