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关于NOKIA 5110点阵的事情

楼主(2012-03-15):
(无正文)

网友A:
手册上没有它就是没有
而且它是真没有,因为它没有字库,要显示背景,只能从字模上下手

网友B:
当然可以啊,反显,用程序做吧

网友C:
用自摸提取软件反显啦,然后程序中处理一下就行

网友D:
Nokia5110是一个串行接口的点阵屏,楼主所要实现的效果是用软件来完成的。就是内容反显技术,正显和反显来衬出选中菜单项,这个技术不复杂,可在网上搜点资料就能完成了。

网友E(2012-05-09):
因为一般的字库都为黑白点阵,即单色位图。你直接将要显示的数据取反,即可实现反显。

网友B:
当然可以

网友F(2013-07-16):
这个可以啊。液晶的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