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接口的处理问题

楼主(2012-03-15):
因为电流太大,故使用铜排作为导线,但铜排与铜排的接口处如何处理?关键是接触面积无法保证,在处理过程中铜排易发生变形影响接触面积,接触面之间增加什么样的软性金属材料效果最好?导电膏除外。谢谢!

网友A:
要用足够接触面积的铜条来做连接,汇流铜排的本身结构也有讲究,接触面要足够平,不方便时可用软铜编带,但同样要讲究铜排的接触端面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