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编译一直都是这个错误,真的快疯了!

楼主(2012-03-15):
shiyan.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GPIO_Init (referred from shiyan.o).
我百度过了,里面的方法试了一下,结果还是一样,都忙活一两个小时了,就因为这个问题生成不了HEX文件,真的要哭了!

网友A:
没把库文件里面gpio那个加到项目里面去。

网友B:
应该是缺少某个库文件

网友C:
LZ百度的是什么方法?这应该就是少了某个文件

网友A:
百度只有那些街头混混用的吧,娱乐性的东西搜索能力挺强,技术性的内容简直就是垃圾中的战斗机,搞技术的应该用google。

网友D:
典型的在“shiyan.c”这个文件中用到了gpio得函数,自己却没有调用这个头文件。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真的就是少调用了一个库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