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添加启动代码时怎么知道添加哪一个?

楼主(2012-03-15):
STM32添加启动代码时,有很多个S文件,有_CL.S, _HD.S等待,怎么知道该添加哪一个呢?在OPtion for Target 中,C/C++选项中,我看到有好多种写法,一个例子一种,究竟有多少种,可不可以全部列出来,已供选择使用

网友A:
新手,请看我的学习笔记,喔写过一个帖子,你看看会有帮助,呵呵。

网友A:
里面有你要的答案

楼主:
**kfu的所有笔记我都看过了,只是有几句话这样说:不同的型号的硬件需要的启动代码不同,不同的开发环境启动代码又不同。完全正确,可跟没说差不多。

网友A:
不是喔没说,而是lz有点太懒了,关于各个启动文件的选用。自己打开那些文件。里面都有说明的。我不能甚麽都说的那么透的,一方面是我表达能力问题,另一方面是如果想说的再细得话得需要很长得篇幅的。有得东西还得靠自己吾了。

网友A:
基本上每个文件开头都写有readme之类的信息,自己看下就什么都清楚了。

网友A:
要学会自己看说明文档,实在是看不懂得再问大家,说明文档都看不了,自然使用得时候就没有底气了。

网友B:
如果连_CL/_MD/_HD都不清楚是什么,那说明楼主没有认真看过ST的DS啊!

楼主:
并非不明白CL,MD,HD是什么意思,而是不知道选好一款芯片时,是添加CL的还是MD的,还是HD的。

网友A:
假如你看到一款芯片是stm32f107.说明是互联型的,自然就是选择CL结尾的了。你现在用的是哪款芯片你就找对应的啊。

网友B:
关于区分,这个应该是很清楚的吧!

网友C:
O(∩_∩)O~,学习了,如果能够翻译成中文最好了,哈哈!

网友D:
小容量产品是指闪存存储器容量在16K 至32K 字节之间的STM32F101xx、STM32F102xx和
STM32F103xx微控制器。 对应后缀ld
● 中容量产品是指闪存存储器容量在64K 至128K字节之间的STM32F101xx、STM32F102xx
和STM32F103xx微控制器。 对应后缀md
● 大容量产品是指闪存存储器容量在256K至512K字节之间的STM32F101xx和STM32F103xx
微控制器。对应后缀hd
闪存存储器容量在768K至1m字节之间的STM32F101xx和STM32F103xx
微控制器。对应后缀xl
● 互联型产品是STM32F105xx和STM32F107xx微控制器。对应后缀cl

也就是说,你选定了芯片型号,就选定了启动代码

网友E(2013-03-05):
大事发生的飞洒v

网友F(2014-06-26):
菜鸟又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