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帮助:STVD & STVP 安装问题

楼主:
之前一直使用STVD都挺好,昨天在使用ST-LINK时发现总是连接不了。在ST官网重新下载了一个st toolset4.3.1新版本的,卸载老版本后重新安装出现以下问题:
软件安装到快要完成的时候提示安装什么驱动如下图,

点击YES安装,就出现如下图错误,

此问题已折腾两天,一直找不到什么原因,求如何解决。

楼主(2012-03-21):
实在搞不定,重装系统了

网友A:
我安装的时候出现问题,找不到winusbcoinstaller2.dll,下载了一个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又出来个找不到ice40usb.sys,更找不到地方下载。各位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B(2012-12-30):
那个是并口驱动吧?我直接无视了,没装。

网友C:
可以装2次。在第一次不成功不卸载的情况下,直接装低二次就OK

网友D:
先删除注册表里面的内容,重启再重新安装!

网友E(2014-09-11):
现在也装个STVD来玩玩看,不知道和IAR比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