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问题的恩怨纠结

楼主(2012-03-15):
#include<reg52.h>
unsigned int  HighTime, LowTime,m;

sbit IR=P3^2 ;// 红外接收(外部中断0)

sbit led7=P1^6;
sbit led8=P1^7;

unsigned char  table[4]={0};
unsigned int  i,j,flag;
unsigned int markL=5,markR=5;// 设定占空比

void init()
{
        TMOD=0x11;
    TH0=0;
        TL0=0;
        TH1=(65535-46100)/256;
        TL1=(65535-46100)%256;

        EA=1;
        EX0=1;
        ET0=1;
        ET1=1;

        IT0=1;
        TR1=1;

        PT1=1;
}

void  IR_decode(void)
{

   unsigned char  i=0,j=0;
        unsigned char temp=0;    //储存解码出的数据
        for(i=0;i<4;i++)      //连续读取4个用户码和键数据码
          {
                 for(j=0;j<8;j++)  //每个码有8位数字
                         {
                  temp=temp>>1;  //temp中的各数据位右移一位,因为先读出的是高位数据
                           TH0=0;         //定时器清0
                           TL0=0;         //定时器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T0
                      while(IR==0);   //如果是低电平就等待
                                     //低电平计时
                             TR0=0;         //关闭定时器T0
                           LowTime=TH0*256+TL0;    //保存低电平宽度
                           TH0=0;         //定时器清0
                           TL0=0;         //定时器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T0
                           while(IR==1) ;   //如果是高电平就等待

                           TR0=0;        //关闭定时器T0
                           HighTime=TH0*256+TL0;   //保存高电平宽度
                           if((LowTime<370)||(LowTime>640))
                                              flag=0;        //如果低电平长度不在合理范围,则认为出错,停止解码
                           if((HighTime>420)&&(HighTime<620))   //如果高电平时间在560微秒左右,即计数560/1.085=516次
                                   temp=temp&0x7f;       //(520-100=420, 520+100=620),则该位是0
                           if((HighTime>1300)&&(HighTime<1800)) //如果高电平时间在1680微秒左右,即计数1680/1.085=1548次
                                   temp=temp|0x80;       //(1550-250=1300,1550+250=1800),则该位是1
                                // temp=temp>>1;
                     }
           table[i]=temp;        //将解码出的字节值储存在a[i]

    }
  if((table[2]=~table[3]))  //验证键数据码和其反码是否相等,一般情况下不必验证用户码
           flag=1;           //解码正确,返回1
  else
     flag=0;

   EX0=1;
  }

void SignalProcess( )        //对接收到的信号进行处理
{
                   switch(table[2])
                     {
                            case 0x10 : markL=2; break;

                                case 0x11 :        markL=4;break;

                            case 0x12 : markL=6; break;

                                case 0x14 : markL=8;  break;

                                case 0x15 : markL=10; break;

                        default : markL=5;          break; //默认中速

                          }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TH1=(65535-46100)/256;
          TL1=(65535-46100)%256;
          i++;
          if(i==10)
            {
                   i=0;

                }

   }
void time() interrupt 0
{
          EX0=0;      //关闭外中断0,不再接收二次红外信号的中断,只解码当前红外信号
          TH0=0;
          TL0=0;
          TR0=1;            //开启定时器T0
          while(IR==0);          //如果是低电平就等待,给引导码低电平计时
          TR0=0;                //关闭定时器T0
          LowTime=TH0*256+TL0;  //保存低电平时间
          TH0=0;
          TL0=0;
          TR0=1;            //开启定时器T0
          while(IR==1);  //如果是高电平就等待,给引导码高电平计时
          TR0=0;        //关闭定时器T0
          HighTime=TH0*256+TL0;        //保存引导码的高电平长度
     if((LowTime>7800)&&(LowTime<8800)&&(HighTime>3600)&&(HighTime<4700))
                 {
                    //如果是引导码,就开始解码,否则放弃,引导码的低电平计时
               //次数=9000us/1.085=8294, 判断区间:8300-500=7800,8300+500=8800.
                 IR_decode() ;
                         if(flag==1)
                {
                         SignalProcess( );

                         flag=0;
                        }

                 }

           else
             EX0=1;   //开启外中断EX0

}

void main( )
  {
               init( );
         while(1)
          {
                   if(markL<i)
                led7=0;
              else
                led7=1;

          }
  }

我想通过红外遥控控制,占空比。红外码解出来了,但是就是怎么也实现不了。纠结了两天也没看出是什么问题来。只好请求高手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