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封装小bug??

楼主(2012-03-15):
自己用altium desiger画的两个封装,两个器件其实是可以嵌套的,但是导入到pcb图后就是会报警。。。。。哪位大仙给解决下

网友A:
这个单独在PCB图上设置下规则吧,或者直接忽略不管它。

网友B:
关掉DRC显示,你这个是元器件重叠了,当然报警了。

楼主:
这个单独在PCB图上设置下规则吧,或者直接忽略不管它。
引用 网友C:

本想看看能不能在画封装的时候把着问题处理掉,看样子不行啊

楼主:
关掉DRC显示,你这个是元器件重叠了,当然报警了。
引用 网友B:

正因为重叠了才纠结,关掉ERC不太好吧,我在ERC设置里面把component clearance给去掉了。。。

网友D:
这个是软件的问题,它的外形只能按最大矩形轮廓来判断是否冲突,而不能设置成异形的。

只能人为忽略它

网友E(2016-01-26):
因为你画的两个接线重叠了啊,可以去掉边框试一下

网友F:
两个画在一起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