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16真是不可靠啊,这就是什么“碰撞”吗?

楼主(2012-03-15):
下面的m1_cmd_buf中是收到的随机数据,竟然经常性的CRC16也自然吻合,,,我晕呐。
开始总发现间断性的有错误数据,还以为软件哪里有问题,后来竟然发现这等事。。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理解有误。

网友B:
碰撞率是多少?  理论应为 1/65536

网友C:
如果经常,那么你的运气肯定是超级好,可以去买彩票了,估计中大奖的概率会很大

网友D:
理论碰撞几率为 1/65536,不知道LZ的贴图想说明什么。

楼主:
是在调试一个射频接收板时发现的,
m1_cmd_buf中实时的移入接收的数据,
每移进来一个bit,就会计算CRC是否吻合,吻合就留下,不符就整个数组左移一次并把下一个bit移进来,再计算。
m1_cmd_buf[9]、m1_cmd_buf[10]是默认的CRC16的位置。

然后在调试的时候发现有错误的数据进来,与设计的功能严重不符,后来就查,结果发现这些随机数据,竟然他自己吻合了CRC16.

整个m1_cmd_buf数据中的数据,都是一个bit一个bit的随机进来的.

后来,就加长了帧的标识头,又试了很久,没再发现这个问题了。

楼主:
理论碰撞几率为 1/65536?
不懂CRC原理,不过如果真是这个几率的话倒也可以解释了,因为数据的速率很高,短期内有大量的随机数进来,逮到几个也可以理解了吧。

我怀疑是不是2^16。。。

楼主:
回复 网友B:

dengm多谢啦,当时试验的时候,大概...一个小时内总能碰到两三次,

后来就把帧头加长了2个B,这样相当于把这个可能性又降低到1/65536了,后来测了很久,没再发现!

楼主:
回复 网友C:

yewuyi老大,一个小时内大概能逮到2、3次,,,

网友D:
理论碰撞几率为 1/65536?
不懂CRC原理,不过如果真是这个几率的话倒也可以解释了,因为数据的速率很高,短期内有大量的随机数进来,逮到几个也可以理解了吧。

我怀疑是不是2^16。。。 ...
引用 楼主:

呵呵,2^16不就是65536嘛~

楼主:
哈,多谢xwj,我的疑惑是不是几率就2^16这么小,感觉伟大的CRC应该可靠性超级高才对...
我的移动硬盘里几百G的文件复制过去后,再按内容比较,从来都没发现过哪怕一个字节的错误啊。

另外,这个就是叫“碰撞”吗?网上搜,都解释的云里雾里的。。

这些数据真的是随机逮到的,发射机肯定也没发射,把发射机的电池都拿掉了,而且还有频谱仪在旁边看着

网友D:
呵呵,速率高了当然总会有“中彩”的时候,只是中彩几率问题。
不然咋会有“暴力**”呢?

你这个就是过滤条件太简陋,被噪声信号“暴力**”了:lol

网友E:
你的通信协议还缺少一个"Len"域……
一般的做法是:
1-收到帧头,清空缓冲区
2-收到帧尾,则认为收到一个完整帧,接着使用一系列方法判断是否正确:CRC,命令是否合法,长度是否合法……
3-其他字符,则丢到缓冲区,并接着检测缓冲区是否满,如满则清空

网友D:
LS正解。

帧头、长度、检验,这是必须的。

不过第3点不是很科学,应该改进

楼主:
len是有的,这里没显示,这个数组不包括len段,多谢啊

网友F:
可以再简单的加一个垂直检验的域,当垂直检验通过时再进一步检测CRC16域
这样速度可以再快些,当然数据量相对会大些
其实说白了就是多加几位检验,加大码距

另外,LZ的图没看懂

楼主:
回复 网友F:
垂直检验?具体什么意思呢?

贴的这三张图,都是从射频模块过来的随机数据(保存在m1_cmd_buf中的,且包括CRC的两个字节都是),可是这些随机数据中,总能逮到个别的段落符合CRC16。
就这个意思。

多谢大家回帖,有点领悟,这似乎不是什么所谓的碰撞,xwj点醒了,多谢多谢。

楼主:
在电脑上或许也能模拟出来,用随机数发生器生成大量的随机数,然后软件在里面找符合CRC的段。。。

网友G:
很简单,用两种CRC16算法组合,还能那么好运么?

网友H:
LZ对CRC的工作原理理解有误。CRC适用于校验数据传输过程中偶然发生的个别位的改变,如果线路非常不稳定,则CRC校验很可能出错。
对于标准CRC16多项式G(x) = x16 + x15 + x2 + 1,有下面的特性:
1,所有长度r < 16的突发错误。
2,所有影响奇数个比特韦德任意长度的突发错误。
3,以(2^(r-1) - 1)/2^(r-1)的概率检测出所有长度为r+1的突发错误。
4,以(2^r - 1) / 2^r的概率检测出所有长度>r+1的突发错误。
总的来说,如果你的一个数据包有一定概率出现2处错误,CRC就不适合你。移动硬盘之类的数据线相对来说是比较可靠的,所以CRC就够用了。但是网络传输中CRC32则不是那么可靠,所以很多网站会提供下载文件的SHA或MD5值作为校验。

网友H:
按上面第4条,大多数情况下CRC32也还算够用,但实际网络传输中确实出现过CRC32碰撞的例子。而CRC16则仅应该用于可靠线路传输。

网友I:
crc只能 用于校验.不能用于长度判断.....lz用错地方了

网友J:
按抽屉原理,你有65536组数据,至少有2组的数据的CRC值是相同的。

网友K:
可以用换个一个多项式计算一下,两个结果一样时再采用。

网友L:
呵呵,和lz一样,也是射频信号,俺的24位CRC也经常有错误的报文。。。

网友M:
10年前,做寻呼机CRC解码,发现误码的信号,采用不同的纠错,有不同的结果。
而且经常碰到。
所以,通信通道本身的误码率要低,CRC才有意义。

网友N:
帧头、长度、校验,这些都有就行了

网友O:
MODBUS我从90年代就开始用了,暂时没发现有碰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