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LPC1000L和msp430哪个好点?

楼主(2012-03-15):
看参数LPC的M0运行功耗是130uA/MHZ,430的是230uA/MIPS,320掉电复位做的很有特色,可是用不上这个功能,除了这些430比M0还有哪些优点吗?

网友A:
PIC的功耗更低,据说30uA/MHz

网友B:
降功耗不光是比运行功耗。130uA/MHz只是在某频率下测出来的最低的平均值,并不能充分反应功耗情况。

同时待机功耗、恢复时间等等都直接影响了系统的整机功耗,要综合考虑。综合来说目前430低功耗还是做得最好的

网友C:
1# liedc 这种要看系统平均功耗,比如进入低功耗模式的消耗,MCU模拟设备的功耗,唤醒时间等多方面原因。目前,430是业内功耗最低的,相信使用过430的工程师应该了解

网友D:
430的待机功耗真的很牛!!!

网友E:
3          楼讲的很好
是个理
嗯,学习了

网友F:
MSP430是低功耗的,TI推出430是为了抢占三表行业的市场,三表的应用要求是使用电池供电,所以低功耗的话可以用很久.

网友G(2012-04-28):
各有各的特点 只能这么说  要是想了解1111的  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