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LED电流

楼主(2012-03-15):
在工作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拿出来大家一起参详参详。

如图所示,左右两列的LED中的电流不一样,排除LED与电阻的离散型,电流相差20%以上,电阻放在负端,电流较大。

网友A:
同样的那几个led和电阻还是不同的两组?

楼主:
同一批同一个包装中的1000个LED,电阻是同一个编带上的,实际的电路,电阻在上面的和电阻在下面的各48组,共7*48*2=672个LED,测量下来就是这样的结果。

画的是一块灯板,由于布线的关系,电阻放在上下两端,结果就成这样了。

网友B:
你交叉替换一下再测,要么是参数的离散性,要么是你的测试方法导致,电阻在哪里不是影响因素。

楼主:
我也觉得电阻在哪一头应该没区别啊,可实际上我测了几十组都是一样的结果,测试方法就是量那个100欧姆电阻两端的电压。

网友B:
先去做交叉替换测试。

网友B:
另外注意你的PCB,检查是否有错或者存在绝缘电阻问题。

楼主:
这是我的另一个版本的LED灯,同样是电流不一致。

楼主:
我的理解是上部与下部的LED散热条件不一样,导致管压降不一样。实际上我是将整块线路板加上3mm导热垫固定在一大块铝散热器上的,铝板温度不超过40℃(红外测温枪测量)。

很有道理的

网友C:
看来是温度的问题,热源在元件面。

网友D:
有可能是个别元件损坏/短路,比如看一下LED是否有不亮的,焊接是否短路。

网友E:
对调R1和L7试一下。只试2组就行,不用太多。

网友F:
通电后把所有led压降都量一遍,记下来看看是不是都差不多

网友G:
我也觉得电阻在哪一头应该没区别啊,可实际上我测了几十组都是一样的结果,测试方法就是量那个100欧姆电阻两端的电压。
引用 楼主:

“测试方法就是量那个100欧姆电阻两端的电压。”
LZ,你自己说吧,100欧姆电阻两端的电压是由LED决定的?还是由电阻决定的?

先想清楚这个再说吧。

网友H:
我还是觉得LED的参数离散性造成的,当然各部位温度不同也会有影响但不是主要的。

网友I:
猜测应该是温升不均匀导致的LED管压降变化,进而导致的电流不一致
要测试也简单,拿线把LED全部引出来再测一下,测完一组再交换测一下

网友J:
我也觉得是LED的离散性导致的

楼主:
我认为不是元器件离散性导致的,否则不可能下端的电流全部偏大,上端的全部偏小,只能是温度引起的。
这不是做了一两块板子出现这种现象,而是整批的板子都是这种现象。

网友K:
应该是板子拉线存在问题,没法均流,电流走阻抗小的线路,所以出现你上面的问题,

网友K:
所以在做LED中的线路板很容易出现因为LED串接并联搭配不合理引起电流均流不平衡引起的光斑,光谷。

网友L:
回复 网友K:
没看懂,详细说下嘛

楼主:
回复 网友K:
没看懂,详细说下嘛
引用 网友L:

如楼主位的图所示,左边的那串LED电流约12mA,右边的那一串大约15mA。

网友M:
还是测量方法不对吧

网友K:
不是测量方式不对,是地线太小,电流从阻抗低的线路跑了,而且限流电阻不一样也造成加在LED串的电压特性不一样。LED驱动不是你电压一致就行,因为电压在这里不去作用,起作用的是驱动电流。驱动电流的大小,LED特性也存在差异。上面的就是并联驱动,不是单路驱动,靠近驱动电源位置LED串流过的电流明显比其他串大,导通电流大VF特性也是有所改变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所有的LED是6个串联,18组并联,电流12*18=216mA,地线55mil(1.4mm)这样还地线太细?LED之间的连线是39mil(1mm)。

网友K:
你的结构中散热器就是浪费的散热器不是直接贴在灯珠上,而且隔空20MM,这样散热器只是装饰成分了。

楼主:
你的结构中散热器就是浪费的散热器不是直接贴在灯珠上,而且隔空20MM,这样散热器只是装饰成分了。
引用 网友K:

根据我多年的种田经验,这种封装的LED,散热主要通过负极引脚,我特意把引脚延长,正是为了改善散热,在延长的20mm之间,形成空气对流,比不延长要好得多。:lol

延长与不延长,是经过试验确定的。

网友N:
换用线性电源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N:

本来就是用的线性电源,一个大环牛。

网友G:
唉~

LZ,你先说下你是怎么计算你这个图的LED的电流的,说说什么是因,什么是果
基本的因果关系都没搞清楚,你能蒙到正确的分析方法?

网友K:
回复 网友N:

本来就是用的线性电源,一个大环牛。
引用 楼主:

那你就不是恒流驱动,本来LED多路并联驱动的时候就因为阻抗不匹配引起没法每一路都均流。

楼主:
唉~

LZ,你先说下你是怎么计算你这个图的LED的电流的,说说什么是因,什么是果
基本的因果关系都没搞清楚,你能蒙到正确的分析方法?
引用 网友G:

I=(V-Vf*n)/R
其中I为每一串LED中的电流,V为电源电压,Vf为LED压降,n为串联数量,R为限流电阻。

如果你能告诉我电阻串在正端与串在负端,上述的公式不一样,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楼主:
那你就不是恒流驱动,本来LED多路并联驱动的时候就因为阻抗不匹配引起没法每一路都均流。
引用 网友K:

没见到我加了均流电阻啊?:L

我的电源是经过稳压的,所以至少应该可以说是恒压驱动,这点没意见吧?
但实际上我串的电阻有100欧姆,这么大的电阻,基本可以认为是恒流了,你认为呢?

网友O:
问题不是元件离散造成的.也不是温升问题,更与限流电阻上下无关,是电路版布线问题,还和一个一般不应该出现的问题有关,既电路版铜铂厚度和铜箔材质.从楼主发的版图看是设计问题.上面的LED+通过电阻直接连电源+,这里没问题.问题出在LED-.用了8条细线(电阻处)连到电源-,问题就出在这里,线细了.所以电流会小.
    至于为什么下面的LED电流大?下面的LED-过电阻直接连电源-.这里没问题.LED+是用了17条细线(电阻处)连到电源+.
    建议解决办法:1 重新布线.  2,使用电线跳接
OK,应该说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上下两半的线条是完全对称的,要不给你看看另一面。如果是板材问题,那也不至于每一块都是一样的,我做了几十块,都是同样的结果。

网友G:
I=(V-Vf*n)/R
其中I为每一串LED中的电流,V为电源电压,Vf为LED压降,n为串联数量,R为限流电阻。

如果你能告诉我电阻串在正端与串在负端,上述的公式不一样,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
引用 楼主:

看来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
那就直白点说吧:
(V-Vf*n)=Vr
V为电源电压,Vf为LED压降,n为串联数量,Vr为电阻R上的压降,没异议吧?
那么,
I=(Vr)/R和Vr=I*R,虽然在数学上是等效的,但是,谁是因谁是果呢?

你说R是一样的,V是一样的,那么变量就只能是Vf和I了。
那你说到底谁是因谁是果呢?
是Vf决定电流?还是电流决定Vf?

但你的测量方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对于一个确定的LED,“是Vf决定电流?还是电流决定Vf?”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D

实际上我原先考虑过电子移动的速度这个问题,电阻串在正端,电流必须先经过电阻,就要降掉一部分电压,剩下的电压由串联的LED分配,每个LED上得到的电压就小,导致电流偏小;反过来,电阻串在负极,在导通的一瞬间,电阻上没有电流通过,也就没有压降,所有的电压都分配在LED上,这样导致电流偏大。
我这样分析着,似乎也说得通,后来一拍脑袋,电流其实是电子的移动,那么应该是负端开始移动的,那么结论应该相反才对。
所以我就摒弃了这种疯狂的想法。:lol 开始考虑其它的原因。
比如我还想到:是不是上下两部分的LED收到的光照强度不一样,因为LED受到光照也会轻微地改变Vf的,实际上我这块灯板,不通电,用太阳光对着灯板照射,用万用表可以在电源正负端量出电压的,可以看成一个效率很低的光伏电池。

网友G:
是的,所以我一直都在说你的方法问题。

你的描叙中,你实际上是通过量Vr来判断出R上的电流不一样,却没有去考虑:到底是Vr不一样造成的Vf不一样呢?还是Vf不一样造成的Vr不一样?
到底是先有Vr才有Ir?还是先有Ir才有Vr呢?

结果你直接发散思维到超出欧姆定律的东西去了,却又用欧姆定律来反推电流。

网友K:
没见到我加了均流电阻啊?:L

我的电源是经过稳压的,所以至少应该可以说是恒压驱动,这点没意见吧?
但实际上我串的电阻有100欧姆,这么大的电阻,基本可以认为是恒流了,你认为呢? ...
引用 楼主:

LED并串中你用电阻恒流那是天才才能做出来的。我是蠢蛋没这水平。

楼主:
LED并串中你用电阻恒流那是天才才能做出来的。我是蠢蛋没这水平。
引用 网友K:

唉!何为恒流?电流基本恒定即为恒流,电压源串一个无穷大电阻就是恒流源,OK?

为了简单起见,仅考虑一串LED,在我的电路中,假设电流增大10mA,电阻上的压降将增大1V,导致LED上的电压降低1V,即每个LED的电压降低167mV,LED电压降低167mV足以导致电流急剧减小,实际上这就是一个负反馈,只要那个限流电阻足够大,LED上的电流将会基本恒定。

常见的小功率LED灯的电容降压电源为什么会恒流?就是这个原理啊,只不过电阻变成了容抗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G:

假设与电阻串联的不是LED,而是另外一个电阻,照你的说**是什么结果呢?

网友K:
我再回这个贴我就是SB到家了。

网友P:
这个正常啊,元器件的离散型啊。你提高一点供电电压电流就会一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P:

如果是元器件离散性造成的,应该是随机的结果,我做了几十块这样的板子,用了几万个LED,结果完全一致。

楼主:
是的,所以我一直都在说你的方法问题。

你的描叙中,你实际上是通过量Vr来判断出R上的电流不一样,却没有去考虑:到底是Vr不一样造成的Vf不一样呢?还是Vf不一样造成的Vr不一样?
到底是先有Vr才有Ir?还是先有Ir才 ...
引用 网友G:

“通过量Vr来判断出R上的电流不一样”,我认为这个方法是没有问题的,通过电阻的电流和通过LED中的电流是一致的;

“到底是Vr不一样造成的Vf不一样呢?还是Vf不一样造成的Vr不一样?”,这个绝对是Vf不一致造成的Vr不一样,这也没有问题。

那么我的问题可以改成:“为什么电阻串在正端与串在负端,会造成Vf不一致?”
实际上我认为“为什么电阻串在正端与串在负端,会造成电流不一致?”这两个问题是一样的。

或者,你说说你认为正确的的测量方法是什么?

网友G:
LS,如果你一开始就这样想,那也就里真正的答案不远了。

我一直强调的都是因果关系,先要要因果关系理清楚了,才能顺藤摸瓜找到问题的根本。
不管是多么奇怪的现象,最后都能找到最接近真相的主要诱因。

如果你开始是就肯定LED完全一样、电阻完全一样、布线完全一样... 那最后当然只能得出似是而非的某个“超级理论”;
但是,只要你真的严谨些,你会发现,哦,原来LED的布局不一样、上下温度也不一样、两组LED不一致、电阻搞错了、噢,原来布线不对...

只有一个个认真核对、分析、排除后,你才能知道你的“超级理论”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它是对的?还是那么的可笑。

比如,你认定非要“排除LED与电阻的离散型”,问出:“为什么电阻串在正端与串在负端,会造成电流不一致?”——那你是不怀疑电阻也不怀疑LED,而非要去怀疑欧姆定律了?

还是该相信欧姆定律去怀疑电阻、LED呢?

网友G:
说真的吗,我也有43楼一样的感觉:
我再回这个贴我就是SB到家了。

拜拜了您啦

楼主:
:funk:我发现与人沟通真的有点问题。

网友O:
楼主啊。静下心,仔细些,看看版图上下是否一样?(看看我前贴,版图上下不一样,所以造成电流不一样)
如果实在看不出哪里不一样,再给你个建议,直接把电源分别连接上下LED,电流就基本一样了。这时的误差才是离散的原因。实在不行,QQ找我,这里打字太麻烦,交流不方便。还有更好的办法,直接来找我,呵呵这是句玩笑

网友O:
还有句话可能不当说,无论怎样,大家是在帮你探讨问题所在,或者说是相互交流。

楼主:
楼主啊。静下心,仔细些,看看版图上下是否一样?(看看我前贴,版图上下不一样,所以造成电流不一样)
如果实在看不出哪里不一样,再给你个建议,直接把电源分别连接上下LED,电流就基本一样了。这时的误差才是离散 ...
引用 网友O:

你的意思是8条细线跟16条细线的差别?每条细线是20mil。这个还真没注意到。

但上面的16条细线是给72个LED提供电源正,下面的8条细线是给36个LED提供电源负。实际上整个灯分成4块,每块最终单独控制。

网友O:
是的,你试试应该会好,你是分了4组,从版图上能够看出

楼主:
回复 网友G:

XWJ,你是啥意思呢,我怎么看不懂?

网友Q:
每个led在同等电流下的压降是不一样的,I左*R+V1+V2+V3+V4+V5+V6+V7=I右*R+V8+V9+V10+V11+V12+V13+V14, 左右电流不相等,和电阻没有关系。

楼主:
每个led在同等电流下的压降是不一样的,I左*R+V1+V2+V3+V4+V5+V6+V7=I右*R+V8+V9+V10+V11+V12+V13+V14, 左右电流不相等,和电阻没有关系。
引用 网友Q:

是的,元器件有它的离散性,LED在同等电流下的压降是不一样,我想多个LED串联,根据概率统计,串联的越多,总的压降将越趋于一致。
左右电流不一致,和电阻也不能说毫无关系,多少还是有一点,但是在这里,这不是主要因素,因为左右电流相差20%左右。

现在的问题是:左边和右边都不是一组,而是各有72组,共144组,所有的均表现出电阻在正极电流小,电阻在负极电流大,这就不好用元器件离散性来解释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G:

XWJ,你是啥意思呢,我怎么看不懂?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要搞清楚那个是诱因,那个是结果。

我一直在强调要搞清楚因果关系,才能有正确的分析思路。
LED两端的电压可是近似恒定的,并不是因为电阻不同造成电阻两端电压不同,而是因为LED管压降不同而造成电阻两端电压不同。

电阻两端的电压根本就不是原因,而是结果。

楼主:
我的意思是要搞清楚那个是诱因,那个是结果。

我一直在强调要搞清楚因果关系,才能有正确的分析思路。
LED两端的电压可是近似恒定的,并不是因为电阻不同造成电阻两端电压不同,而是因为LED管压降不同而造成电阻 ...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我表达不清楚,本来我的意思就是电阻两端的电压不同,等效于电流不同,这就是结果,从来没当成是原因,我发帖的目的就是要找出原因,而我自己找到的原因就是上下部的温度不一样,导致LED的管压降不一致。

直接一点就是说:要找出上下部的LED管压降不一致的原因。我发帖一开始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Q:
是的,元器件有它的离散性,LED在同等电流下的压降是不一样,我想多个LED串联,根据概率统计,串联的越多,总的压降将越趋于一致。
左右电流不一致,和电阻也不能说毫无关系,多少还是有一点,但是在这里,这不是 ...
引用 楼主:

这一点我绝对认同LZ的意见,绝对不是元件的离散性造成的!离散性造成的结果统计学上过不去的,不会总是电阻在负极的电流大。
LZ提到单串电流在12~15mA,电阻是100R,压降为1.2~1.5V,
造成电流不一样的原因可能是:
1)散热/热阻不一样造成lED VF的改变。
2)电流在PCB上的压降造成每串的电压不一样。
二者很容易分辨,过段时间才出现电流不一样就是热的因素。
上电后立即出现的电流不一样、并且可测量到每串的电压不一样就是第二种原因。

网友O:
电流不一样的原因的确不是因为元件的离散性和限流电阻在LED+或是在LED-造成的,至于你说的上下LED温度不一样是因为上下LED的电流不一样造成的,与方向无关。还是连几根跳线吧,这样电流就一样了。我这个电脑上没有PS,要是有就画个图给你了。
    另外:你回我的“但上面的16条细线是给72个LED提供电源正,下面的8条细线是给36个LED提供电源负”。数据有误。请仔细核对。

网友R:
那就是LED的燃点电压不同的原因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O:

呵呵,你看的真仔细,是36组和18组的关系,本来发现了,想想也能表达意思,就没改了,反正就是两倍的关系。

网友S:
正常的,LED本身就是非线性器件
不然也不会有恒流电路驱动LED了

网友T:
1、上半全部是走焊接面,下半搞这么多在元件面的走线,引入金属化孔电阻差别、可能还会有制版厂造成的双面铜厚不一致、不合适的焊接工艺也可能引入差别;8L的板是否电流差别没那么大?
2、PA讲的就是大问题,插件LED散热一是封装,一是引脚;市场上的LED一般是铁脚,约20mm的细铁脚与空气的对流(你的灯板是**的还是封在不透气的罩里?)造成的散热效果能抵消这20mm长度带来的热阻?LED温度越高则正向压降越低,导致限流电阻上压降越大,LED电流也越大,热阻过大,导致温升差异更大(你真带散热片实验测过留20mm和紧贴PCB两种焊法的温升?)

楼主:
回复 网友T:

你的这个说法令我豁然开朗。:handshake
我怎么就没考虑到金属化孔的问题。

测量的时候不是密封的,前面的玻璃罩子没装,否则我没法测,成品是装在灯罩里的,但也不是密不透风,有出气孔的,实际上内部还装有小风扇,透过20mm空间搅动空气,散热器是灯壳自带的。由于最终的产品是按照60hz,25%占空比频闪的,所以没法恒流或者说要做到恒流电路将非常复杂。
实际上就算是常亮的,要恒流也必须每一路恒流,而不是总电流恒流,这种做法以前试过一次,用了几十个324运放加一百多个三极管,电路是很简单,只是体积太大了。
提到LED灯具,必然要提到恒流驱动,比如LED日光灯、球泡灯,实际上都是总电流恒流,LED离散性大的话,做出来的灯亮度就会看起来不均匀,严重的甚至某些串不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