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又一次验证了,ATTINY13的确耐冲击性很差

楼主(2012-03-15):
(无正文)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也没有听说过led能烧骗子,估计是你的骗子GND脚没焊好。

网友B:
估计那里短路或者虚焊。

楼主:
好,我回去再查查。。。

楼主:
的确因为ISP下载线使用的MOSI,miso引脚LED和电阻,把芯片毁了,芯片识别字错误,所有的熔丝位读出来都是CHECK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