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怎样采集?

楼主(2012-03-16):
学校有立项,想去立一个锻炼。想做图像识别(尝试),但是现在不知道具体如何实现,大致的要经过哪些流程?
我想
1.要有个摄像头,然后那里有很多控制要做,然后就不知道图像*****(怎么就会,图像不是一下子就成型了么,摄像头那边又没存储,那就应该是电流等形式传递?)就会传到下一级?
2.要有AD图像芯片,不知道要怎么样的芯片,简单点就速度不高吧,这要做些时序给下一级
3.应为在学DSP,所以想实际运用下,用dsp芯片处理,然后就是不知道dsp该用怎么样的芯片,这类芯片不熟悉。然后就是做算法吧?
我只是想想,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示!然后迈出第一步,谢谢

网友A:
主要是算法。模式识别算法,有相关书籍。

网友B:
机器视觉啊

楼主:
2# duojinian 主要过程能否指点下。

楼主:
3# 王紫豪 主要过程能否指点下。

网友C:
嗯,LZ不错的想法,可以去找找相机的有关知识看看

网友D:
摄像头,便宜的cmos有很多,但效果好的不多,工业ccd的比较贵
有些芯片带摄像头接口(比较复杂,不适合初学),可以用USB的摄像头,直接连上普通电脑就可以了,
图像都是数字的,直接可以进行处理

你想要用dsp的话,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型号,很多专门做图像处理的dsp的,也有电路图,也有现成软件等,具体俺就不知道了

网友E:
图像识别,是运动型,还是静态型?
其处理算法不同,另LZ想偏了,你先考虑识别模式,再想办法找图像分析算法,数据的实时获取找人弄下即可,那不是你的议题重点

网友F:
我也在学习之中,希望楼主能够分享更多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