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生成的ip核如何编写驱动函数,怎样使用?

楼主(2012-03-16):
照着书上的例子生成了自定义的基于PLB和FSL总线的两个核,第一个是直接通过XMD向reg中写数,通过chipscope查看生成PWM波形。第二个生成的是FSL_UART核,但是怎样验证,书上就没写出来,代码也不能用。用的是《基于XILINX FPGA片上嵌入式系统的用户IP开发》。lab3,拜求高手指点!!!我的邮箱lpfay@126.com,谢谢了

网友A:
不用EDK,顶一下。:lol

网友B:
我正学习中。只能帮顶~

网友C:
我是菜鸟,SO,帮不了。只能帮你把问题顶上去。

网友D:
估计问题很难解决了
啊啊,
帮顶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我特崇拜你呢,还有老大不知道的?

网友F(2012-07-09):
UART串口在EDK里面有自己的IP,直接调就行了,然后利用SDK里面的例子就可以直接用的,不需要特别的东西呀,验证的话把管脚引出来,做根线直接连电脑上用串口调试助手就可以验证,至于你说的第一个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