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与单片机的连接及一堆入门级问题

楼主(2012-03-16):
要做毕业设计,之前没接触过GPRS模块,看到EM310手册上的连接是三个接口用了1K电阻,萁他的直接相连,那是说可以不用232而直接连接吗,不用芯片会有什么问题?如果改成5V单片机又怎样,用三线制相比八线制怎么样?我做的是无线光电报警系统,主要有有人入侵时用来打电话或短信通知指定用户手机。GPRS模块发送短信是算流量还是按GSM的按条收费?谢过谢过:)

网友A:
可以直接接单片机的UART。 看看EM310的输入输出电平,好像是可以和5V单片机直接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啊,好像是VDD_IO端口接单片机的VCC端就可以配模块的串口了

网友B:
貌似 模块电平 为4.2V

网友C:
GPRS模块本身都是TTL电平的,与PC串口互联需要进行232电平转换,在嵌入式系统中不同,可以直连,建议先仔细看模块的手册。楼主说的线制问题是同步模式和异步模式的区别,在嵌入式系统中用3线异步模式即可。用GPRS模块发SMS按条收费,SMS业务与GPRS无关,是移动通讯的基本业务。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用三线制是不是可以直接用串口把AT指令和数据发送到GPRS模块,不用CTS允许的?然后接收数据GPRS模块又怎么样通知单片机呢?手册上没看到有对三线制数据传送方面的讲解哦,想麻烦解说下好吗?谢谢

网友C:
GPRS模块都是支持同步模式和异步模式的,通知MCU用串口数据,你再去仔细看看模块手册吧,有的模块在异步模式下需要短接RTS和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