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请高手看下

楼主(2012-03-16):
STM32F103ZE 的处理器,只配置好了串口;执行如下代码:

u8 *cerr1 ;
while(1)
  {
      printf("aaaaa");
      *cerr1=0;
      printf("bbbbb");
  }

在电脑上在串口就只能收到aaaaa;死活收不到 bbbbb;
于是我打开滴答定时器,每个节拍向串口发个字符,发现STM32执行*cerr1=0;后就死机
串口就死不到任何东西了!!!!!!!

网友A:
定义指针,使用要初始化,不然就是野指针,不知道指向哪里,直接赋值会出问题
指向无法访问的位置、或者乱改了内部数据都会死机

网友B:
最基本的c语言问题啊。指针要指向合法的内存空间
u8 aaa;
u8 *cerr1= &aaa;

网友C:
u8 * ;
全局变量, 通常是0初始化的。
很可能 cerr1 指向的是 0 地址, 非法地址, 就转入 Fault 异常了, 下面的指令就不会再执行了。
使用野指针, 可是 C 的大忌!希望楼主规范地编写程序!

楼主:
一下班就改程序试了,果然如楼上各位专家所说,惭愧惭愧,没几年C语言还给老师,我捣鼓了到半夜一点多,没搞明白,你们一说,豁然开朗.感谢各位热心的网友.

网友D:
野指针啦

网友E:
指針用好了很好用,
用不好的話害死人。

网友F:
指针不仅仅是C语言的灵魂,运用得好更是事半功倍,让你写出的程序更简洁,反之嘛~~~呵呵。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