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代码从ICC移植到IAR FOR AVR遇到问题

楼主(2012-03-16):
最近突然之间想玩一下AVR,想把3310液晶屏的代码移植从ICC移植到IAR去,却发现运行到LCD_move_chinese_string(0, 0, 100); 这句就死机,移植到codevision就没问题。为什么呢,求解决。

网友A:
估计时序问题, 是不是 IAR 的优化导致的问题

楼主:
我把优化关了也是一样

网友A:
我感觉最笨也是最好的办法, 用软件仿真, 进去看看这段时序部分的代码是怎么执行的, 比较一下.
虽然有点费时费力, 但一定能够找到原因. 比你现在这么干耗要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