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片机测交流电流(已上图)

楼主(2012-03-16):
利用单片机采集过零点和波形数据,一周期内采样128次 采样的值减去运放直流偏置,算法采用  瞬时值的平方和->平均->开方得到 rms. 当验证电灯泡和电阻时从100ma到10a误差均可保证在10ma内,但当测电钻时测出来的值(0.42a)和胜利9801a显示的值(0.32a)差较多。哪出了问题?有做个的大神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楼主:
R17是康同丝 运放的第1脚接单片机的AD口和内部的比较器输入,波形图为电钻时运放的第1脚用示波器测得的

网友A:
胜利9801a可能没有用真有效值的测量方法。其使用的是平均有效值的方法

网友B:
算法不同。

胜利9801a是很低端的万用表,交流电压档并不是真有效值,而只是平均值换算出来的,它的原理决定了结果并不可信。

网友C:
4楼说的完全在正确,很多低端万用表都是平均值的不准确的

网友D:
9801a只有当输入是正弦波是才是准确的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大侠的回复!!!搞的有点晕 呵呵手上只有这个表 说明书上说是 有效值显示(平均值显示),看来得再买个表来验证下。因为第一次搞这玩意,请教下均方根等于真有效值?那和采样频率关联,采样频率要达到多少才合理?

楼主:
:lol 网上找了下,准备买这个来验证下,9801A准不准。或者各位大侠有没有好推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