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我的电脑是AMD处理器的,没有COM口

楼主(2012-03-16):
我的电脑是AMD处理器的,没有COM口,怎么与单片机链接啊才能下载程序啊

网友A:
USB转串口,虚拟一个串口,注意TTL与232电平转换

网友B:
关处理器事????:L

网友C:
不关处理器的事,只跟主板有关。楼主用USB转串口线。

网友D:
建议楼主转行吧,不适合干这行。

网友E: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网友:
与处理器没关系哦,买一条USB转RS232的线,别贪图便宜买便宜的  没法用

网友F:
呵呵,5楼不要打击新人的信心嘛   ;P

网友G:
有USB的转接线,要买好的。
现在的主板好多都不集成了,不过主板上有插针,找个线接出来就好了,比买线来的放心。

网友H:
本本怎么接?:curse:
一直想自学下单片机的,结果木有法子用啊,买的usb转串口好多都连不上.

网友I:
下载、调试程序选择USB接口的编程器。
与上位机通信就用USB串口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