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 3V~16V转DC 5V? 有这种芯片吗?

楼主(2012-03-16):
DC 3V~16V转DC 5V? 有这种芯片吗?

网友A:
输出1A的,需要更大电流自己弄吧http://www.ti.com.cn/tihome/cn/docs/homepage.tsp

网友B:
Re 3# china_tongxin

3楼这个IC 控制逻辑 很奇葩啊,竟然是以正电源端做参考的。

不过它这个升降压只能是不共地 使用,接不共地的负载,比如LED。
共地的话输出端是没法降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