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放电路怪现象

楼主:
其中I1,I2由二块仪表输出,I1-,I2-为各自仪表的地,与上图电路不共电源及地,改变I1(4-20mA)的值,测量A,B,C,D对图中AGND的电压(万用表测量),发现电压值均发生变化
为什么?
个人理解AGND电位对大地不会发生变化,I1-,I2-对大地电位也不应发生变化,则B,D对AGND的电压就不应该改变。

楼主(2012-03-16):
图如下,各位帮忙分析下

网友A:
图片不清楚。。。。。。。

网友B:
同一个通道的两个下拉电阻在AGND共起来了,4-20mA电流会流过这两个下拉电阻,A,B,C,D电位当然会变啦。解决办法,把I+侧的下拉电阻去掉就可。

网友C:
运放分析,关键点要把握好虚短,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