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plify 编辑 Xilinx库

楼主(2012-03-16):
请问,怎么实现synplify 编辑 Xilinx库,感觉ISE的综合简直太不给力了?
synplify和Debuusy哪个好些?

网友A:
可以在ISE中直接调用synplify pro,这样就避开了你说的问题,且很方便。
用ISE一般可以使用集成环境会很方便,包括仿真时调用modelsim。

楼主:
我指的是xilinx库,这个synplify可以直接调用吗?
Primitive可以在其中综合吗?

网友A:
可以在ISE中直接调用synplify pro,这样就避开了你说的问题,且很方便。
用ISE一般可以使用集成环境会很方便,包括仿真时调用modelsim。
引用 网友A:

ISE直接调用,不需要编库

网友B:
:LDebussy不是和Syplify是一个功能。
兄弟。

网友B:
现在版本的ISE不能直接调用Synplify,
不过你可以使用Synplify先综合成您需要的网表,然后在ISE中调用。

网友B:
Synplify可以选择器件,直接调用

网友A:
现在版本的ISE不能直接调用Synplify,
不过你可以使用Synplify先综合成您需要的网表,然后在ISE中调用。
引用 网友B:

啊,新的13.3以上版本吗?
为啥将这个给去了呢?

网友A:
Synplify pro 9.6.2不支持新的Spartan6 and Virtex6/7器件。

网友B:
用更新的synplify啊。

网友B:
你的12.4支持synplify?

网友A:
12.4我不清楚,我12.3是支持的,现在我在用13.2也可以的啊

网友C:
它俩有可比性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A:
真不知道呢。

网友E(2012-04-24):
路过,学习,
大家的知识面都很广啊

网友F(2013-08-06):
引用 网友B:
你的12.4支持synplify?

用更新的?指的是更高版本的synplify?还是更新器件库?猴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