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这种接插件的具体名字?哪里能买到?

楼主(2012-03-16):
最近画个板,让用这种接插件,就买到几个,不够用啊。跑遍了中发也没有。哪位知道这种接插件的具体名字,那里有卖的?,如果哪位仁兄哪里有卖的就更好了

网友A:
很少见到这种封装。支持一下。
请问LZ是用在什么产品上面的?或许到阿里可以看看。

楼主:
2# duojinian 这种接插件密封较好,不好找啊,不知道具体名字,网上也不好搜

网友B:
http://www.chinese.molex.com/molex/products/family?key=cmc_connectors&channel=products&chanName=family&pageTitle=Introduction&parentKey=wire_to_board_connectors

把图片发给这家公司碰碰这运气

选型表 (图片仅供参考)

网友C:
T叔高人也。。。

楼主:
4# tyw T叔真乃高人啊~~~

楼主:
图片上的是我自己照的,国产山寨货,仿造的德国的。进口的订货起订10W才发货。。。要不了那么多,只能找国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