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宽为400NS的并列8位数据流如何采集,用单片机能搞定吗?

楼主(2012-03-16):
我现在有一个数据要采集,就是这个变化的时间太短,当一个使能信号触发MCU动作及到MCU读到IO(8位)的数据,整个从触发到读取周期只400NS,用单片机,不管是多少位的?能准确采集到这个数据流吗?当然使能触发MCU信号是间断的,最快也是10US触发一下,I0上的数据就是连续不停的变化。我用STM32做过,好像时间上还是响应不过来,读取的数据不对。我采用使能信号触发STM32中断,可是还没真正读取,STM32中断响应就以经将这个时间段用完了而且有多,各位应当采取什么方式呢? 外加一个硬件来锁存吗?怎么锁呢?有什么方式可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得IO上的数据呢?谢谢

网友A:
用FPGA硬件来锁存。

网友B:
GPIO估计做不到。
要用硬件来锁存

楼主:
除了上面的所说用:FPGA 来锁存,FPGA来处理,哪不得重新学习怎么用FPGA,短时间内不太可能啊,我去找找看有没有别的通用硬件来处理,如有同行知道大概什么型号可以满足要求,告我一声,多谢了,

网友C:
如果一个使能触发信号只读取一次数据的话,单片机可以做到,如C8051F等。
STM32做更没问题。不要用中端,直接查询中断标志读取的方式更快。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