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电感电感量的计算

楼主(2012-03-16):
如下图(实物图,参数表)所示是我公司用的用于滤除差模信号的电感,问题是电感量2uH是怎么算出来的呀?求指教,多谢!

网友A:
有计算公式,不过磁芯磁导率需要实测,所以最终还是要实测实验后才能确定的。

网友B(2012-04-19):
楼上的说得很正确!

网友C(2012-06-06):
有计算公式的,自己搜索下吧,另外给你个小软件,填入长度 直径 圈数即可

网友D:
电桥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