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signed long 编译出错

楼主(2012-03-16):
请教下 用STVD+COSMIC     main文件中定义unsigned long data1=0 中断文件中声明extern unsigned long data1编译怎么会出错 但是定义unsigned char就可以编译通过 怎么回事?

网友A:
这要看你出的是什么错?

楼主:
#error clnk Debug\test1.lkf:1 symbol c_lgadc not defined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
The command: "clnk -m Debug\test1.map -l"C:\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stvd\CXSTM8\Lib"  -o Debug\test1.sm8 Debug\test1.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网友A:
估计是代码重入的问题。

楼主:
代码重入?不懂
我代码很简单啊,主程序里开启中断,判断计数
中断里就计数

是不是COSMIC不支持LONG型的呀

楼主:
香主在吗

楼主:
没人用过吗,请各位高手及版主指点

网友A:
STM8是8位的CPU,超过8位的运算都要通过函数调用实现。因此unsigned long的数据需要通过函数调用处理,这就出现了代码重入的问题。

楼主:
好的,多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