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Link vs SVNDBLib功能介绍

楼主(2012-03-16):
元器件集中管理概述:

传统的电子设计数据与企业零部件数据库间无法实现信息共享,电子设计数据需要借助第三方工具(如
Excel电子表单等)录入后与企业零部件数据库信息整理、合并才能符合数据管理的要求。即使是不超过1K种类的库存零部件数据的处理(如查找、一致性比较等),有经验的工程师也需要花费数小时才可以完成;如再涉及到器件采购周期需要符合设计进度的要求(或项目研发成本控制的要求),项目数据的管理难度将增大、产品研发的风险将变大。Altium Designer内建的数据库访问接口,为电子设计数据与企业零部件数据库间实现信息共享提供方便的途径(如图1);结合通用的微软OLE DB协议,Altium Designer提供了对数据库访问的标准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设计者可以直接利用SQL语句建立检索条件实现企业零部件数据库的信息共享。

企业零部件数据库中的每一条记录代表一个元件,其中可能包含了元器件模型的名称、芯片厂商名称、参考数据手册等参数;每个子图(
sub-sheet)代表一类零部件,诸如电容器件、电阻器件、电感器件、二极管器件、三级管器件、接插/连接器件、集成电路器件和其它器件等。Altium Designer对直接来之企业零部件数据库的信息可以实现实时、动态更新,用户既可以通过Microsoft Access数据库、Excel电子数据表单等工具构件简单的企业零部件数据库,也可以通过专业的Oracle数据库、SQL Sever数据库等工具构件
复杂的企业零部件数据库。同时,
Altium Designer也支持OrCAD CIS数据库。这样电子设计数据就可以与公司的采购、仓储数据库实现了数据同步,在电子电路设计中,用户可以轻而易举地配置系统、检索关联数据库信息,把所需的元器件参数添加到当前设计项目中,如企业认证器件数据参数和元器件价格信息等,从而确保设计中只包含符合标准的供应商器件。在输出材料清单(BOM)时,可从设计文件和企业零部件数据库中同步获取最新的零部件成本和购买信息。

通过企业内部组建的局域网实现数据和信息的共享,每个用户均可以有条件地访问并调用设计过程中的数据,包括模型数据和企业标准化信息数据;而数据的维护由企业指定专门的部门或管理员负责,从而提高数据的可靠性及安全性。(如图一),局域网内的所有成员(终端和服务器)均可基于
WEB协议获取或提交各种类型的数据。在企业的不同部门间,采用企业标准化的数据格式,降低数据交换和管理的成本、提高各部门间的协同效率、减少零部件仓储和管理的成本、提高企业的集中化数据管理程度。

DBLink功能概述:

延续原有的电子设计模式,只是在材料清单的创建环节,每个用户都可以通过访问元器件数据库获取相关的信息。这就是
Altium Designer内建的DBLink功能。
DBLink功能应用 :
1.
PCB设计项目,新建一个DBLink文件;
2.
DBLink文件中设置元器件数据库访问条件,既可以对本地数据表单(Excel)、本地Access数据库,也可以基于微软的OLE DB接口,访问远程数据库服务器;
3.
DBLink文件中配置数据库中域字段与设计调用元器件属性参数相关联的域设置区,然后执行Connection命令;
4.
从器件库中放置元器件时,须确保所用元器件中均包含与数据库域字段相匹配参数;
5.
利用材料清单生成器命令(Bill of Materials),执行材料清单编辑窗;
6.
在材料清单编辑窗内,选择Include Parameters From Database复选功能框,在元器件参数列表中将出现来自于访问数据库的所有域字段;
7.
选择需要输出到材料清单中的域字段,相关域字段的数据将显示在生成的材料清单中;
8.
指定用户定制材料清单模板,执行数据导出命令(Export...),创建符合企业标准化数据格式的材料清单;
9.
如需要直接将材料清单传递到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可以利用Outjob功能中,WEB输出命令完成。

SVNDBLib功能概述:

现代化的企业数据管理系统需要结合标准化的数据规范,制定统一的设计模型数据库和企业信息数据库,通过数据管理员来维护和发布用户数据。
Altium Designer内建的SVNDBLib功能很好地适应了上述设计需求,利用SVNDBLib功能,用户就可以在本地直接调用企业设计模型数据库和企业信息数据库中标准化的数据。而且在网路出现故障时,还可以通过创建离线元器件集成库命令,在本地调用设计数据。
SVNDBLib功能应用:
1.
创建一个SVNDBLib文件;
2.
SVNDBLib文件中设置元器件数据库访问条件,利用基于微软的OLE DB接口,访问远程数据库服务器;
3.
SVNDBLib文件中设置数据库内可以作为记录的唯一检索域字段,然后执行Connection命令;
4.
SVNDBLib文件的选项(Options)配置窗口内,通过http协议并设定服务器和SVN版本库路径;
5.
SVNDBLib文件的Field Mapping栏中,指定数据库中符号模型名称及封装符号名称与SVN版本库的符号模型仓库[Library Ref]及封装模型仓库[Footprint Ref]路径下模型名称;
6.
如果需要创建离线元器件集成库,可以利用菜单Tools>>Offline Integrated Library Maker...命令,将SVN版本库和企业数据库内的数据,集合成一个本地用户的元器件集成库;
7.
将创建的SVNDBLib文件加载到用户库列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