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跑文件系统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3-16):
是不是类似于格式化的意思?如果想从SD卡中读一个图片,是不是要跑文件系统?
小弟初学很多都不懂……

网友A:
要加操作系统  要有flash

楼主:
是不是比如说TF卡的格式是FAT32,跑文件系统就是说加载可以读FAT32的驱动?

网友B:
SD卡内存储数据是按fat32或者其他文件系统格式保存的,如果你能够读写SD卡扇区,那么此时你需要按SD卡保存文件的格式去操作SD卡,这样两边遵循一个文件系统协议,就可以识别文件了。
注意:文件系统只是一种数据结构和方法。
除了fat32,还有别的文件系统,比如ntfs,ext2,ext3。 只要终端和操作端使用同一种文件系统格式就可以了。
stm32 可以使用的fat32文件系统,推荐使用fatfs软件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