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DAC0832的输出类型

楼主(2012-03-16):
(无正文)

网友A:
那可不是真的电流输出,实际使用必须外接一个适当的运放。其实,这有点类似一个反相比例放大器,输入固定(Vref)而通过“开关切换”改变反馈回路电阻,以得到不同的输出电压。具体看手册中的图。

楼主:
多谢前辈指点:)

网友B(2019-06-25):
需要接一个运放,将电压转换成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