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108的抓包软件推荐一下

楼主(2012-03-16):
ST官方提供的那个连接上USB后,在COM口选择处不显示COM口,是什么原因,还有就是推荐一款物美价廉的抓包软件,最好也能观察拓扑图的,谢谢!

网友A:
如果是linux,可以使用一下tshark
windows的试试sniffer,winsock 0.6抓包工具,pdfethere抓包工具
网络抓包工具主要用SNIFFER

楼主:
不是IP数据包抓包,我说的是zigbee无线网络抓包的工具

网友B(2012-04-26):
我有STM32W108开发的抓包工具。。。。。就想一个无线路由器一样的东西。。。

需要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