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 求教

楼主(2012-03-16):
(无正文)

楼主:
程序如下  应如何修改

#include <hidef.h>      /* common defines and macros */
#include <MC9S12XS128.h>     /* derivative information */
#pragma LINK_INFO DERIVATIVE "mc9s12xs128"
unsigned int value1,out;
void SetBusCLK_40M(void)
{
    CLKSEL=0X00;    //初始化PLL前先使用外部晶振
    PLLCTL_PLLON=1;   //开启 PLL
    SYNR =0xc0 | 0x04;
    REFDV=0xc0 | 0x01;
    POSTDIV=0x00;       //pllclock=2*osc*(1+SYNR)/(1+REFDV)=80MHz;
    _asm(nop);          //BUS CLOCK=40M
    _asm(nop);
    while(!(CRG标志寄存器_LOCK==1));   //等待 pll稳定 ;
    CLKSEL_PLLSEL =1;          //fBUS采用 PLL to 频率设定;
}

void Atd_Init(void)
{
     ATD0CTL0=0x00;
    ATD0CTL1=0x18;         //8位精度,
    ATD0CTL2=0X40;   //快速清除标志位,禁止外部触发,不使能中断
    ATD0CTL3=0X88;   //右对齐方式 每次转换1个序列, No FIFO, Freeze模式下继续转
    ATD0CTL4=0X07;   //采样时间为4个AD时钟周期
    ATD0CTL5=0X20;   // 单通道转换  转换通道0
           ATD0DIEN=0x00;   //禁止数字输入

}

void AD_capture(void)
{
ATD0CTL5 = 0x00;   //转换AD00
while(!ATD0STAT2_CCF0);
value1 = ATD0DR0L;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0;i<5000;i++);
}

void main(void) {
  /* put your own code here */

  SetBusCLK_40M();

//        EnableInterrupts;
  Atd_Init();

  for(;;) {

AD_capture();
delay();
out=value1;

  } /* loop forever */
  /*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 never leave ma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