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振荡电路分析

楼主(2012-03-16):
在电源电压Vout输出为12V的时候,这个高频振荡在不接负载的时候可以输出频率为122MHz,峰峰值为75V,但是为什么接上负载之后频率点变为136MHz,峰峰值只有10v不到,请问这个电路改如何调整可以使得接上负载之后输出频率不变,幅度变化范围不大?

楼主:
原来用的管子的型号是KT934B(俄罗斯的管子,已经停产)
参数性能如下
最大耗散功率 (Pc): 30W
集电极 -- 基极击穿电压 (Ucb): 60V
集电极 -- 发射极击穿电压 (Uce): -
发射极 -- 基极击穿电压 (Ueb): 4V
最大集电极电流 (Ic max): 1A
最高结温 KT934B (Tj): 150?C
特征频率 (ft): 500MHz
集电极电容 (Cc), Pf: 32

现在改成国产的管子MRF321 ,性能如下
最大耗散功率 (Pc): 27W
集电极 -- 基极击穿电压 (Ucb): 60V
集电极 -- 发射极击穿电压 (Uce):33V
发射极 -- 基极击穿电压 (Ueb): 4V
最大集电极电流 (Ic max): 1.1A
最高结温 KT934B (Tj): 150°C
特征频率 (ft): 500MHz

使用俄罗斯的管子的可以满足加上负载之后频率不变,幅度基本不变。
使用国产的高频BJT管之后频率点和幅度都发生很大的变化,电路其它参数均一致。
请问该电路是否在那些参数上有问题?

网友A:
楼主,调整R18有何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B:
国货的结电容是多少。另外楼主的图几个电容电感的参数都没有,
和画个电抗没什么分别怎么分析?最起码得区分哪些是主要作用的
振荡元件,那些是耦合隔离作用的元件吧,

楼主:
L7和C252就相当于一个晶振啊,其它的参数我都不清楚,我只知道慢慢调试。
另外国产的管子的集电极电容不知道啊,查不出来。

网友C:
阻抗不匹配,加中周上去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