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int类型,太诡异了,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3-16):
碰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定义一个int全局变量,我在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在另外一个函数里面判断他是不是>=3000,但是这个变量在中断服务函数里面就能检测到>=3000,在另外一个函数里面就只能检测到255,这是怎么回事?
有没有人碰到过?

网友A:
没代码谁都不好判断
一般是与优化有关
注意是不是volatile变量

楼主:
在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里让他++,然后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判断可以判断到>=3000,但是我在另外一个函数里面智能判断到255

网友B:
判断方法有误

网友C:
怎么判断的

网友D:
应该是检测的方法有问题

楼主:
不在中断里++直接在函数中++  ,这样就能判断得到。再试试看:(

网友E:
贴代码嘛

楼主:
问题应该出在中断函数,上我现在就想这样试试.

楼主:
搞定,谢谢各位。谢谢211,结贴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也把原因说出来大家分享下啊。
:)

网友G:
估计两处不是同一个变量,要不然想不出来用什么办法能达到这个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