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数据位数是怎么定义的,把我弄得好晕,就是不明白!

楼主(2012-03-16):
typedef unsigned short int u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_t;
前面那个就是定了了一个16位数,后面那个就是定义了一个32位数码?
可是这个语句又如何理解呢:( (PIN) & (uint16_t)0x00) == 0x00  等号前面应该是16位的数据啊,等号后面咋又莫名奇妙的变成8位数据了!

网友A:
1.后面那个是32位数据,这个和编译器有关系。
2.这个等号内的uint16_t应该没有什么价值,可以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对哦,括号里可是强制类型转换的

网友B:
没研究过ARM的汇编指令...
看:( (PIN) & (uint16_t)0x00) == 0x00  的样子
是不是ARM既有8位的寄存器赋值命令 又有16位的寄存器赋值命令啊....
PIN应该是16位的...如果编译器傻的话...不填充高八位...比较结果就不稳定...
强行用(uint16_t)把0x00扩展成0x0000....用16位填充....

原因有两个
1.耐优化
2.对编译器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