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三线电压表测量

楼主(2012-03-16):
我需要测什么参数
目前用的是RN8302,
但是在外部采样电路的时候
我是测试的AB,CB的电压!并且通过对二者角度的差别算不CA,我这样算可以不?(理想中:AB,BC,CA为120度。但是我测试AB,CB,以及角度为300度左右,算出来CA偏差不大,但是不知道这样算对不)。
实际的三线制是实现测量的啊?(不使用互感器)大家的数据怎么处理的啊?或者使用互感器又是怎么测量的
希望大家多交流交流!

网友A(2014-06-05):
兄弟你这个做好了吗?

网友B:
我认为不能那样算,有相电压是可以算出线电压的,有二个线电压是算不出别一个线电压的,角度在变。我也在用你用的那个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