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扩展SRAM,FLASH的问题,见图

楼主(2012-03-16):
请见图中问题,望指教。

网友A:
我看不太懂,不过,我觉得应该是如下。
兄弟。
这个和公用地址线没关系。这两地址线应该是必须这样链接的。两边的地址先从原理图来看链接是对的。
FLASH是16位数据,而SRAM是32位,
FLASH出两位,地址变化两次。
而SRAM只变化一次。所以如此链接

网友B:
因为扩展的SRAM是32位的,FLASH是16位的,很明显,他的地址是统一按字节来设计的

楼主:
这样说,是不是16bit宽的SRAM,就该用FPGA的A1去连SRAM的A0?

网友A:
不能完全这么说,要看时钟速率。我估计你这个参考图的时钟是2倍关系

如果是1倍时钟速率,肯定是你说的。
如果是2倍时钟速率,就要多写进去一次。
也就是错误的。这个连法和使用有关联。

楼主:
我在一个项目中看到用的DDR2颗粒,16位,地址线没有做移位操作,A0~A0,是不是因为是用NIOS生成的IP,在NIOS中已经做了硬件移位;而这个是不是自动生成的IP,所以需要做移位?谢谢。

网友A:
:)没用过NOII2,不知道。

楼主:
因为扩展的SRAM是32位的,FLASH是16位的,很明显,他的地址是统一按字节来设计的
引用 网友B:

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地址线错位连接,加上另外一些控制信号的配合,可以使32位宽的数据口进行8位,16位的数据读写;如果就以32位地址编码,而且每次读写的数据都是32位,是不是就不用错位了?谢谢。

网友C:
跟数据线位数有关。

网友A:
:)嗯,我也觉得,不过得看NOISII的逻辑有关。

网友D:
对于处理器而言,内存和外设统一按照字节编址,管理起来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