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数传方式将密闭金属容器内的数据发送到容器外壁?

楼主(2012-03-16):
接了一个课题要求把用115200波特率的数据从密闭金属容器传输到容器外壁(不允许开孔打眼,(这个课题要么很简单,要么就很难)
我们知道金属容器肯定会屏蔽所有的电磁波,但是从电磁波传送原理上来说我认为还是有可能将电磁波辐射到金属容器外部表面的(高频趋肤效应),发射机的天线和接收机的天线其实就隔了个金属外壁,天线与天线其实就是个容量极小的电容,但是不知道需要多少W的发射机 还有发射天线如何设计,更不知道这样的收发系统需要多高的载波频率,求论坛上懂行的解题 容器直接380毫米 壁厚7毫米 普通的铸钢/碳钢

网友A:
穿透金属, 不大可行的, 除非用 x 射线, 或者 超声波.

网友B:
用超声波很简单。

网友C:
此课题不难,找几个不同功率,频率的通讯模块,试下即知
是否能可靠的穿透金属容器,取决于容器的壁厚,材质,通讯设备的功率,频率等因素。

网友D:
回复 楼主:
金属密闭容器应该简单说明一下,是那一类?比如是否有门、盖等,比如,类似电冰箱、微波炉、等,只要有门或盖,特别是门或盖表面有类似喷漆,或装有密封条(非金属密封圈),基本上400MHz、900MHz的射频都可以辐射出来,当然衰减比较大,本人试过电冰箱、微波炉里边手机照样能接通(有清楚的振铃),你可以试一下,仅供参考。

楼主:
接了一个课题要求把用115200波特率的数据从密闭金属容器传输到容器外壁(不允许开孔打眼,(这个课题要么很简单,要么就很难)
我们知道金属容器肯定会屏蔽所有的电磁波,但是从电磁波传送原理上来说我认为还是有可能将电磁波辐射到金属容器外部表面的(高频趋肤效应),发射机的天线和接收机的天线其实就隔了个金属外壁,天线与天线其实就是个容量极小的电容,但是不知道需要多少W的发射机 还有发射天线如何设计,更不知道这样的收发系统需要多高的载波频率,求论坛上懂行的解题 容器直接380毫米 壁厚7毫米 普通的铸钢/碳

网友E(2012-07-09):
建议使用超声波   呵呵

网友F:
正如5楼所言,门或盖等是什么材料的,是如何密闭的这点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