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_adc_数据采集精度_波动范围在10mv+

楼主(2012-03-16):
本人新手一枚,最近刚接触STM32,毕设要求是做一个mv级别的数据采集模块,因为要采集的次声传感器输出的信号范围在-10v~+10v(危险时几v,一般情况几mv,一般情况也要精确采集到)。
初步用万利的板子(STM3210B_LK1)做的实验,为了避免usb口供电导致的电源电压不稳定,所以去掉了JP18上的短路帽,在中间的插针上接了稳压电源的5v,板子的地(JP18旁边的那个过孔)接了稳压电源的地,同时仍然接着usb口进行程序DEBUG,用labview做了界面进行观察,数据采集一般较稳定,能在2~3mv之间波动,但偶尔会出现10mv的大波动,大概是10s一次,恳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
ps:
1、iar4.42如何进行程序下载呢,就是不用连着电脑也能程序运行。
2、在论坛里发现大家说dma通道错乱也有可能导致ad不稳,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3、如何把-10~+10v的电压分压输入stm32的adc呢?

labview采集到的波形

labview采集到的波形

程序项目

楼主:

本人新手一枚,最近刚接触STM32,毕设要求是做一个mv级别的数据采集模块,因为要采集的次声传感器输出的信号范围在-10v~+10v(危险时几v,一般情况几mv,一般情况也要精确采集到)。
初步用万利的板子(STM3210B_LK1)做的实验,为了避免usb口供电导致的电源电压不稳定,所以去掉了JP18上的短路帽,在中间的插针上接了稳压电源的5v,板子的地(JP18旁边的那个过孔)接了稳压电源的地,同时仍然接着usb口进行程序DEBUG,用labview做了界面进行观察,数据采集一般较稳定,能在2~3mv之间波动,但偶尔会出现10mv的大波动,大概是10s一次,恳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
ps:
1、iar4.42如何进行程序下载呢,就是不用连着电脑也能程序运行。
2、在论坛里发现大家说dma通道错乱也有可能导致ad不稳,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3、如何把-10~+10v的电压分压输入stm32的adc呢?

labview采集到的波形

labview采集到的波形

程序项目

网友A:
我感觉还是用示波器看看, 有没有噪声, 什么样的噪声, 你这个采集的采样率太低, 不大可能看得出原因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我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