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用过GP2Y1010AU0F这一款粉尘传感器

楼主(2012-03-16):
这一款传感器3脚直接接高电平可不可以?
还有那个电阻调节是怎么改变敏感度的:)

网友A(2014-06-22):
3脚必须给脉冲信号,否则检测错误

网友B(2014-08-15):
引用 网友A:
3脚必须给脉冲信号,否则检测错误

脉冲周期必须是10ms吗?开通时间必须是0.32ms吗?

网友A:
必须是,误差按手册上的来就行

网友A:
不然的话检测到的PM值,不是0就是500多

网友(2014-11-09):
我现在也在学习这个传感器,我给的LED脉冲是9.68ms,然后使能LED标志位,再点亮LED,延时320us,但是这样ADC采样输出的值很小,只有几十,经过电压换算,才0.02左右电压,请问这是不正常的吧?

网友C:
需要校准,刻度。

网友D:
是的,我正计划基于这个传感器做一个空气质量检测的小仪器

网友E:
最近我也准备用这个传感器,不过板还没回来,还没开始调试,不知道结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