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无线传输,搞通讯的有见过吗?

楼主(2012-03-16):
接了一个课题要求一秒钟把10K的数据从密闭金属容器传输到容器外壁(不允许开孔打眼,(这个课题要么很简单,要么就很难)
我们知道金属容器肯定会屏蔽所有的电磁波,但是从电磁波传送原理上来说我认为还是有可能将电磁波辐射到金属容器外部表面的(高频趋肤效应),发射机的天线和接收机的天线其实就隔了个金属外壁,天线与天线其实就是个容量极小的电容,但是不知道需要多少W的发射机 还有发射天线如何设计,更不知道这样的收发系统需要多高的载波频率,求论坛上懂行的解题 容器直接380毫米 壁厚7毫米 普通的铸钢/碳钢

超声波好像也可以 因为超声波流量计都能穿透两层管道 而且还可以透过不同的介质 但是不知道怎么进行调制数字信号 有懂行的聊个QQ
QQ:46439147

网友A:
什么材料的金属?

网友B:
同问:什么材质的金属
天线应该可以搭在金属壳上的!

楼主:
壁厚为10MM的普通钢   在线等回答 有知道的请及时联系我

楼主:
不允许开孔打眼 也不允许在金属表面挖金属槽 涉及到的射频关键词为 趋肤效应 趋肤深度。。。。。

网友C:
壁厚为10MM钢板?!难,难,装甲车哦
0.1mm的饼干听两个套起来,433MHz,0.5W的无线模块,不装天线,信号还能穿透,俺平时就是用这方法拉距离的.
10mm,恐怕架天线也木油生路了.

网友D:
这么有意思的课题?
直接把数据输出端接在内钢板上,再从外钢板接收可以不

网友E:
我觉得走电磁波传输的路,就好象用人专用其短一样。

应该想想其它办法

楼主:
除了电磁波 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楼主:
发射功率可以搞大一些 比方说25W 这样容器表面的感生电流会强一些吧

网友F:
搞个东西在里头敲击,产生一定的震动,你紧贴着外壁外面放一个传感器,把收到的敲击信号放大滤波后再保存下来。不知道这样靠谱不。貌似这么快敲击也挺不容易实现的。

楼主:
**** 这样能行 要把10K的数据发送出来呢

网友G:
用电位差:
金属容器内2个角, 接2个点, 用500khz的FM发送;
金属容器外2个角, 接2个点, 接受信号。

网友H:
超声波:victory:

网友C:
10mm钢板,超声波还振得动吗?子弹都穿勿过哦,哈哈,用敲击法发莫尔斯电码还有点意思,晕,成渣滓洞地下D传递情报了.

网友I:
只有用中微子通信了!:)

网友J:
这是做飞机黑匣子吗?

网友K:
dengm 的方法靠谱,不过是有线传输了。
用光纤行不?不打直孔,打蚯蚓弯细孔,把光纤埋在里面。这样外壁强度也有保障的。

网友E:
10mm钢板,超声波还振得动吗?子弹都穿勿过哦,哈哈,用敲击法发莫尔斯电码还有点意思,晕,成渣滓洞地下D传递情报了.
引用 网友C:

钢对超声波的传播衰减是非常小的,传播速度也是很快的。如果能解决界面反射,用超声波将是很好的办法

网友L:
什么机密要传10K数据,都这限制条件了数据量不能压缩点吗

网友J:
数据怎么存进去的就怎么读出来。

网友M:
我来提几个建议:
1、常规的通讯手段,无非声、光、电、磁,光和电肯定不行了,那么,如果你的钢材外壳不能屏蔽磁场的话(貌似有些钢材的确不屏蔽磁场的),可以考虑采用交变磁场调制的方式。

2、超声传输。这个估计是最靠谱的了。在金属容器内将信号电信号调制到超声波上,然后透过外壳传递出来。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超声换能器的选择,建议采用含有稀土成分的大磁致伸缩材料做成的超声换能器,也许会比较好的穿透金属外壳。
参考这个网页: http://www.txre.net/chn/indexc.htm

超声信号出来之后,在外面就可以用一般的压电陶瓷换能器,将声信号换回电信号,剩下的就不必多说了吧?呵呵

3、除此以外,超常规的办法,可以考虑采用高能辐射,例如X光、阿尔法射线、贝塔射线这些了。反正网上查到,X光探伤机,就有能够穿透60mm钢材的,用来做这个应该也没问题,嘿嘿!
参考这个网页:  http://www.testmart.cn/product_79662391.htm

网友N:
如果要用磁的话,可以用不锈钢,钛合金等磁导率高的材料

网友O:
以前有一种ID卡,就是一个金属钮扣,全部密封在一个钢壳子里面。。。

网友P:
用超声波才是正道。

网友Q:
放个音箱算了.....

楼主:
电磁波难道就不能在金属管道外壁上感应出电磁场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打了半天的东西呢?

楼主:
看了一篇关于油田管道无线传输的论文 我想发给大家看看 有兴趣的可以点击链接 加我的 QQ 46439147
PH:18997911573  进行讨论 http://www.doc88.com/p-647599934483.html

楼主:
超声波穿透管壁没i有问题 关键是如何把数据传送出去 时间为1秒钟 数据量为10K字节 超声波作为通讯手段之一 每秒37K 和传统的电磁波载波通讯还是有区别的啊

网友R:
你可以把里面的天线接在金属外壳上,这样外壳不就是天线了吗?

网友G:
超声波达不到 115k bps

网友M:
超声波穿透管壁没i有问题 关键是如何把数据传送出去 时间为1秒钟 数据量为10K字节 超声波作为通讯手段之一 每秒37K 和传统的电磁波载波通讯还是有区别的啊 ...
引用 楼主:

超声波并不仅仅只是37KHz这一个频率吧?你大可以把频率提升上去嘛,升到上MHz都没问题啊。据说,用于超声探伤的频率,最高可以达到5MHz呢。

另外,你还可以把数据压缩之后再传递啊。看你前面的帖子,似乎是给油田管道做内部检测设备的,那么估计要传递的数据应该是相对简单、重复固定的数据,压缩起来应该不难啊,呵呵。

楼主:
超声波通讯 呵呵 不知道怎么调制 怎么载波 怎么接收

楼主:
怎么实现超声波数字通讯呢?一秒钟传输20K字节就行了

网友M:
呵呵,超声通讯我也没搞过啊,不好意思啦。上面提的建议,纯粹是理论性的。

可以提一个简单的方案,双频的FSK调制:用一个载频(比如100KHz)代表0,另一个载频(比如105KHz)代表1,实现连续的信号传递。
20K字节,相当于160Kbps,估计你的载频要去到至少300KHZ以上了。

网友M:
此外,还要考虑一下声音传播的速度问题,须知你的采油管可能要深入地下几公里的,呵呵。

网友S:
找两个超声波加湿器的头,要1.7MHz的,一个贴在內侧一个贴在外面,剩下的自己发挥,,,,

网友T:
我来提几个建议:
1、常规的通讯手段,无非声、光、电、磁,光和电肯定不行了,那么,如果你的钢材外壳不能屏蔽磁场的话(貌似有些钢材的确不屏蔽磁场的),可以考虑采用交变磁场调制的方式。

2、超声传输。这个估 ...
引用 网友M:

——呵呵,难得看到傻文回技术贴,而且竟然还说的这么头头是道,实在是太稀奇了。

周末下班前看到LZ的贴,我首先想到的也是常规的通讯手段,1、磁,2、声音,3、温度,4、电,5射线中微子等非常规...
光和穿心端子是首先排除的,因为对结构有破坏

但考虑LZ的限制:
115200波特率
前3者都被排除,我想到唯一可行的方法也是和13楼: dengm 的一样:
用电位差:
金属容器内2个角, 接2个点, 用500khz的FM发送;
金属容器外2个角, 接2个点, 接受信号。
引用 网友G:

用电位差法直接模拟传输。

但当时意识中好像不是7毫米的小容器而是380毫米壁厚
这...
电磁暗室?这么厚?那估计需要很大的功率才能保证穿透后有足够的检测灵敏度,并且需要结构保证,想着快下班了,也就懒得发帖了,
今天一看dengm 的想法真的和我完全一样哈:)

不管用什么办法,如果真的需要全封闭不破坏结构的话,你的发射能源怎么解决?
怎的需要这么“高”的波特率?

楼主:
接了一个课题要求一秒钟把10K的数据从密闭金属管道传输到管道外壁(不允许开孔打眼,(这个课题要么很简单,要么就很难)我们知道金属管道肯定会屏蔽所有的电磁波,但是从电磁波传送原理上来说我认为还是有可能将电磁波辐射到金属容器外部表面的(高频趋肤效应),发射机的天线和接收机的天线其实就隔了个金属外壁,天线与天线其实就是个容量极小的电容,但是不知道需要多少W的发射机 还有发射天线如何设计,更不知道这样的收发系统需要多高的载波频率,求论坛上懂行的解题 容器直接380毫米 壁厚7毫米 普通的铸钢/碳钢超声波好像也可以 因为超声波流量计都能穿透两层管道 而且还可以透过不同的介质 但是不知道怎么进行调制数字信号 有懂行的聊个QQ QQ:46439147

网友U:
直接用电,信号+/-端分别在钢球内接到“南北极”(能考地球仪),利用钢壳的电阻产生压降,即可在钢球外得到电压信号

网友M:
嗯,看来大家可能没看清楚楼主在29楼的说法。参考这个说法,实际上他要做的东西,是油田的采油管道的信号传递问题,而不是首帖所讲的金属球,这个复杂度就要高的多了,毕竟是长达几公里的管子,还是深入地下的。

依我看,除了超声波之外,其他方式好像都不太现实了,所受的制约条件太多。

网友U:
29楼说参考石油管道,并没说在做的对象就是针对石油管道吧

如果按电话线路上MODEM的调试方法,10K的波特率,1~2K的基带就够了。

关键是拿到楼主那个钢壳的磁导率,再算出穿透深度,除7mm, 作为1/e的指数,以俺掌握的低噪声电路0.15uV的输入灵敏度水平,钢壳上加0.15v的电压,只能接受钢壳衰减10^-6倍, 即相对磁导率不超过85
,上海老彭则可能接受更高的磁导率限制

网友V:
天线接在金属壳上就可以了呀

楼主:
确实是输油管线 电磁波不行就用超声波 超声波载波通讯打算用电话调制解调器原理 大家看看是否可行 论坛里的高手多啊 发射器不是固定的是移动的 所以天线也好. 超声波换能器也好都不能固定在管壁上

网友W:
外壳只能当地线。

网友W:
超声波的调制跟电磁波一样的。

楼主:
很小的基带 加载很大的数据量

楼主:
回复 网友T:
超声波我看行 就是调制和解调是个大问题
当然也不能放弃电磁波传输方式

网友X:
修改

用超声波是可行的方案,采用尽量高的发射频率,需要把数据分包发射,你先要查下超声在钢铁中的传输速度,然后确定你的包长度,包和包之间的时间间隔,用来避免反射造成的同频干扰。,难点反而是由于衰减太小造成的发射波,想提高速率也可以采用多组不同声头轮换工作的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X:
关于超声波的信号调制与解调 我想参照基于电话调制解调器的工作原理 因为一个是调制语音 一个是调制超声波 在频率上基本接近 有没有现成的信号调制解调的芯片 目前不知道从何处入手 能给点有意的提示吗?http://www.srvee.com/comm/apply/qtjyFSKwxtxdszcjxtsjfa_67306_2.htm

网友Y:
回复 楼主:
没见过...关注中

网友Z:
容器的直径是多少,容器小的话使用中频无线电进行传输是可以的

网友AA:
不错,学习了~~~

Signature------------------------------------------------------
Where there is great love, there are always miracles.
nike free 3.0 v2
nike free run 2
nike lunarglide 3

网友E:
确实是输油管线 电磁波不行就用超声波 超声波载波通讯打算用电话调制解调器原理 大家看看是否可行 论坛里的高手多啊 发射器不是固定的是移动的 所以天线也好. 超声波换能器也好都不能固定在管壁上 ...
引用 楼主:

楼主的帖子来回“编辑”,让回答了你问题的倒是不扣主题了。

你的使用条件到底是什么?是把这个东西放在油中和油一起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