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放大器输出电压突然下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3-16):
输入信号是传感器输出的微弱直流电压,2mv左右,刚开始测得时候还能按比例放大,过一分钟左右甚至不到一分钟,电压就降到130mv左右,用的AD8221。我是新手,不知道描述清楚没有。电路图如下。传感器输出信号始终是2mv没有问题。

网友A:
电源稳定吗?

网友B:
AD8221输入饱和了,C3上并接一个几K的对地电阻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还想问一下,C1,C2,C3的作用分别是什么,尤其是C1

楼主:
回复 网友B:
R2,R3不相等,会不会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