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ADC使用的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12-03-16):
本人使用STM32F103CBT6的AIN0 ~ AIN8总共9路ADC通道采集9路交流信号,其中PA0,PA1,PA5使用ADC1,其余通道使用ADC2,双通道模式,DMA软件触发,在定时器2中定时触发ADC(触发频率为3.2KHZ),现在的情况是PA0,PA1,PA5的交流信号基本相同,而PA0,PA1采集得到的值是正确的,PA5采集的值明显偏小,大约偏小1%,理论上应该大致相等,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A:
测量的准确性与硬件环境有很大关系。

网友B:
套句经典台词:没图没真相。

网友C:
交流信号的频率是多少, 会不会是采样相位的原因?

楼主:
部分原理图和PCB如下:

楼主:
今天下午测试发现,只有PA0和PA1的精度较高,其余的精度较低,误差大约0.2%(以600V为量程的引用误差),而PA0和PA1可以达到0.05%,其他通道的信号用飞线引到PA1进行测试发现精度也非常高,排除了前端模拟电路的问题,然后把PA1通道的信号分别引到PA5、PA3和PA2进行测试,精度也只能达到0.2%,开始怀疑PCB走线问题,因为PA4、PA5、PA6、PA7、PB0并行走线,但是PA2走线应该没问题,但是现象还是一样,所以排除了走线问题。同时软件也是比较成熟的,之前测试三相电压是通过模拟开关进行切换到PA0,现在是去除了模拟开关,软件进行了相应的调整。ADC配置情况如下:双ADC模式,使用定时器2进行软件触发,触发频率固定为3.2K,ADC采样频率为204.8KHz,每次进行16倍过采样(DMA),最后采集到的数据采用准同步采样算法进行DFT分析!

网友B:
你的图不是很全,只能说亮点,建议你把R45等电阻变小,然后把采样时间加长,这样采样精度就会提高。

网友D:
楼主是测三相电压的吗,我做的项目也是的,我用的是互感器的,你这种好像成本可以降低不少,我用双ADC模式时也有问题的,双ADC模式时测量出来电压偏低的,现在我就用1路ADC来扫描的

网友B:
我做的时候全部精度都在0.2%,当然互感器的精度都是0.2%的,所以没法说准确还是准确,个人感觉,两个AD同时没什么问题的,我也是这么用的。

网友B:
另外,你这样做,你要量一下你的模拟量电压或数字电压的差,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模拟量电压正确的,三路基本一致,但是出来的AD值差的很多

网友E:
ADC的多个通道并不是同步触发和采集的.
ADC的多个通道间采集的间隔时间与ADC自身有关,可以仔细看看datasheet.
如果需要同步采集的ADC,价格要高很多.

网友B:
个人观点,就楼主这个产品而言,根本不需要什么同步采集,就说不同通道的问题,确实也很奇怪。

楼主:
同步采样是为了同时采集电压和电流,这样单项功率的精度要高些,克服了采样产生的相位差

网友B:
你电源是不是存在问题,因为stm32要求模拟电压和数字电压必须相同,而你的那个方法在升压过程中和完成后都有可能存在误差,导致模拟设备工作不正常。

网友B:
ST至今也没有说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只说了要求。

楼主:
VDDA实测电压为3.252V,VDD实测电压为3.308,两者差值为56mV,在300mV以内!今天拿以前的产品验证了一下发现,PA0和PA1通道电压精度较高,其余通道精度较差,可以排除走线和软件问题,电源差异的问题我再测试一下!

楼主:
现在我用VDD给VDDA供电进行测试,发现现象还是一样的,同一个信号分别连到PA0和PA2,AD测出来的值相差1.4%左右,而PA0和PA1则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想确认下STM32的ADC内部的MUX到底是怎么做的,按照道理来讲不应该有这个问题,除非是通道之间的漏电流较大。

楼主:
//--------------------------------------------------------------------------------------------------
//         STM32 ADC相关定义
//--------------------------------------------------------------------------------------------------
#define                ADC_SAMP_CYC                                ADC_Samp_41Cyc5                                // ADC采样周期28.5

/***************************************************************************************************
* 函数名称: stm32_ADCSetup()
* 函数功能: STM32 ADC初始化设置,PA1 ~ PA6为模拟输入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使用说明:初始化ADC相关寄存器,ADC时钟为11.0592MHz
* 创建日期: 2010年08月09日
***************************************************************************************************/
__inline static void stm32_ADCSetup(void)
{
        RCC->APB2ENR |= RCC_APB2ENR_ADC1EN | RCC_APB2ENR_ADC2EN;                // ADC1、ADC2时钟使能
        Delay(20);                                                                                                    // 增加一定延时,等待时钟使能完成
        RCC->APB2RSTR |= RCC_APB2ENR_ADC1EN | RCC_APB2ENR_ADC2EN;                // 复位ADC1、ADC2
        Delay(20);
        RCC->APB2RSTR &= (~RCC_APB2ENR_ADC1EN) & (~RCC_APB2ENR_ADC2EN);        // 复位结束
        Delay(20);

        // AIN0作为电压输入,16倍过采样
        ADC1->CR1  = 0x00060100;                                                                                 // 规则同步模式、使用扫描方式、禁止产生EOC中断
        ADC1->CR2  = 0x001E0000;                                                                                // 规则通道软件触发、右对齐、不使用DMA、关闭ADC1转换

        ADC1->SQR1 = (ADC_Chl_0)|(ADC_Chl_0 << 5)|(ADC_Chl_0 << 10)|(ADC_Chl_0 << 15)|(0x0F << 20);
        ADC1->SQR2 = (ADC_Chl_0)|(ADC_Chl_0 << 5)|(ADC_Chl_0 << 10)|(ADC_Chl_0 << 15)|(ADC_Chl_0 << 20)|(ADC_Chl_0 << 25);
        ADC1->SQR3 = (ADC_Chl_0)|(ADC_Chl_0 << 5)|(ADC_Chl_0 << 10)|(ADC_Chl_0 << 15)|(ADC_Chl_0 << 20)|(ADC_Chl_0 << 25);

        // AIN1作为电流输入,16倍过采样
        ADC2->CR1  = 0x00000100;
        ADC2->CR2  = 0x001E0000;

        ADC2->SQR1 = (ADC_Chl_2)|(ADC_Chl_2 << 5)|(ADC_Chl_2 << 10)|(ADC_Chl_2 << 15)|(0x0F << 20);
        ADC2->SQR2 = (ADC_Chl_2)|(ADC_Chl_2 << 5)|(ADC_Chl_2 << 10)|(ADC_Chl_2 << 15)|(ADC_Chl_2 << 20)|(ADC_Chl_2 << 25);
        ADC2->SQR3 = (ADC_Chl_2)|(ADC_Chl_2 << 5)|(ADC_Chl_2 << 10)|(ADC_Chl_2 << 15)|(ADC_Chl_2 << 20)|(ADC_Chl_2 << 25);

        // 设置通道0 ~ 1的采样时间,41.5 + 12.5个周期 fadc = 11059.200 / 54 = 204.8 KHz
        ADC1->SMPR2 = (ADC_SAMP_CYC) | (ADC_SAMP_CYC << 3);
        ADC2->SMPR2 = (ADC_SAMP_CYC) | (ADC_SAMP_CYC << 3);

        ADC1->CR2 |= ADC_CR2_ADON;                                                                                         // 开启AD转换器,上电时间最大1uS
        ADC2->CR2 |= ADC_CR2_ADON;
        Delay(1000);

        ADC1->CR2 |= ADC_CR2_RSTCAL;                                                                                 // 使能ADC1、ADC2复位校准寄存器
        ADC2->CR2 |= ADC_CR2_RSTCAL;
        while(ADC1->CR2 & ADC_CR2_RSTCAL);                                                                         // 等待复位结束
        while(ADC2->CR2 & ADC_CR2_RSTCAL);
        Delay(1000);

        ADC1->CR2 |= ADC_CR2_CAL;                                                                                         // 开启ADC1、ADC2校准
        ADC2->CR2 |= ADC_CR2_CAL;
        while(ADC1->CR2 & ADC_CR2_CAL);                                                                         // 等待校准结束
        while(ADC2->CR2 & ADC_CR2_CAL);
        Delay(1000);
        ADC1DMAEnable();
}

楼主:
/***************************************************************************************************
* 函数名称: ADCIrqEn()
* 函数功能: ADC中断使能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使用说明:变量、硬件初始化完成后调用该函数
* 创建日期: 2011年04月20日
***************************************************************************************************/
void ADCIrqEn(void)
{
        NVIC_IPR_SETUP(TIM2_IRQn,ADC_TIM_IPR);                                                        // 定时器2作为ADC定时触发
        NVIC_ISER_SETUP(TIM2_IRQn);
    TIM2->CR1 |= TIM_CR1_CEN;                                                      // enable timer
}

楼主:
/***************************************************************************************************
* 函数名称: stm32_TimerSetup()
* 函数功能: STM32 定时器设置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使用说明:初始化Timer相关寄存器
* 创建日期: 2010年08月09日
***************************************************************************************************/
__inline static void stm32_TimerSetup(void)
{
        // 定时器2用于内部ADC定时采集控制
    RCC->APB1ENR |= RCC_APB1ENR_TIM2EN;                                     // 使能TIM2时钟
    Delay(20);

        TIM2->PSC =  __PSC1(__TIMXCLK, ADC_SAMP_FRQ);                            // set prescaler
        TIM2->ARR =  __ARR1(__TIMXCLK, ADC_SAMP_FRQ,TIM2->PSC);                 // 设置从装载寄存器的值

    TIM2->CR1 = 0;                                                          // reset command register 1
    TIM2->CR2 = 0;                                                          // reset command register 2
    TIM2->CNT = 0;
        TIM2->DIER = __TIM2_DIER;                                                     // enable interrupt
        WaitTimerUpdate(TIM2);                                                                                        // 软件产生更新事件,以便更新PSC,然后清除状态标识

//         以下代码在ADC_IRQ_Enable()函数中
//        NVIC_IPR_SETUP(TIM2_IRQn,ADC_TIM_IPR);
//        NVIC_ISER_SETUP(TIM2_IRQn);
//        TIM2->CR1 |= TIM_CR1_CEN;                                              // enable timer
}

/***************************************************************************************************
* 函数名称: TIM2_IRQHandler()
* 函数功能: TIM2全局中断服务程序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使用说明:无
* 创建日期: 2010年08月09日
* 修改日期: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TIM2->SR &= ~TIM_SR_UIF;
        if(adc1_dma_flag == 0)                                                                                        // 上次中断还未处理完成,则该次中断不处理
        {
                adc1_dma_cnt  = 0;
                adc1_dma_flag = 1;

                ADCChlChg(adc_chl_cnt,0);                                                                        // 切换A相电压、电流信号,关闭ADC1的DMA传输
//                ADC1DMAEnable();
                DMAConfig(DMA1_Channel1,(uint32)&ADC1->DR,(uint32)&adc_data_dma_buf[0],16);
                ADC1->CR2 |= ADC_SWSTART;                                                                         // 软件触发启动规则转换,换结束就会产生DMA请求
        }
        else
        {
                adc1_dma_flag = adc1_dma_flag;
        }
}

/***************************************************************************************************
* 函数名称: DMAChannel1_IRQHandler()
* 函数功能: ADC1中断服务程序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使用说明:data_num 当前数据存放的位置,left_data_num新一帧已采集数据个数,data_start新帧数据起始位置
* 创建日期: 2010年07月14日
* 修改日期:
* 修改内容:
***************************************************************************************************/
void DMA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DMA1->IFCR |= 0x0F;                                                                                                // 清除ADC1的DMA中断标志

//---------------------------------------读取三通道采集数据-----------------------------------------
        if(adc1_dma_cnt == 0)
        {
                ADCChlChg(adc_chl_cnt,1);                                                                        // 切换B相电压、电流信号
                DMAConfig(DMA1_Channel1,(uint32)&ADC1->DR,(uint32)&adc_data_dma_buf[16],16);
                ReadAdcData(16,&adc_data_dma_buf[0],&voltage_sample[0][data_num],&current_sample[0][data_num],32768);
                ADC1->CR2 |= ADC_SWSTART;
        }
           else if(adc1_dma_cnt == 1)
        {
                ADCChlChg(adc_chl_cnt,2);                                                                        // 切换C相电压、电流信号
                DMAConfig(DMA1_Channel1,(uint32)&ADC1->DR,(uint32)&adc_data_dma_buf[32],16);
                ReadAdcData(16,&adc_data_dma_buf[16],&voltage_sample[1][data_num],&current_sample[1][data_num],32768);
                ADC1->CR2 |= ADC_SWSTART;
        }
        else if(adc1_dma_cnt == 2)
        {
//                ADC1DMADisable();                                                                                        // 关闭ADC的DMA传输
                adc1_dma_flag = 0;
                ReadAdcData(16,&adc_data_dma_buf[32],&voltage_sample[2][data_num],&current_sample[2][data_num],32768);

//---------------------------------------单次数据采集完成,进行后续处理-----------------------------
                data_num++;
                if(data_num >= BUF_SIZE)
                {
                          data_num = 0;
                }

                left_data_num ++;
                if(left_data_num >= data_num_cycle3)                                                // 采集完成完整的数据
                {
                        adc_chl_copy        = adc_chl_cnt;
                        adc_chl_cnt ++;
                        if(adc_chl_cnt >= MAX_PHASE_NUM)
                        {
                                adc_chl_cnt = 0;
                        }
                        MUXChlChg(adc_chl_cnt);                                                                        // 切换指定回路的电流信号

                        left_data_num = left_data_num - data_num_cycle3;                // 该语句如果在计算程序中执行,必须关中断,否则会出错
                        if(!data_compu_flag)                                                                        // 上帧数据已经处理完成
                        {
                                compu_ovr_flag        = 0;
                                data_compu_flag = 1;
                        }
                        else                                                                                                    // 上帧数据没有处理完成,需要丢弃一桢数据
                        {
                                compu_ovr_flag        = 1;
                        }
                }
        adc1_dma_cnt ++;
}

楼主:
以上是ADC相关的程序,只有PA0和PA1的精度较高,看原始值就有1.4%左右的误差

楼主:
今天晚上又看了几遍ADC的资料,可能的问题是程序采样时间配置的问题,主要出现在以下语句:

// 设置通道0 ~ 1的采样时间,41.5 + 12.5个周期 fadc = 11059.200 / 54 = 204.8 KHz
        ADC1->SMPR2 = (ADC_SAMP_CYC) | (ADC_SAMP_CYC << 3);
        ADC2->SMPR2 = (ADC_SAMP_CYC) | (ADC_SAMP_CYC << 3);

程序中只配置了通道0和通道1的采样时间为41.5,其余通道的采样时间是默认值1.5个周期,太短了,所以精度比较差,明天到公司再试一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是采样时间设置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F(2015-03-18):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是采样时间设置问题!谢谢各位!

不同通道不是同时采样造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