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VPECL电路中,经常看到VBB=VCC-1.3V,想知道怎么得出来的

楼主(2012-03-16):
在LVPECL电路中,经常看到VBB=VCC-1.3V,好像是一个惯用的标准,想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得出出来的
请大师们,给予解释!
谢谢!

楼主:
没有人给解答呢?

网友A:
在LVPECL交流耦合中,接口上拉电阻R1=82欧,下拉R2=130欧,所以共模电压VBB=Vcc*R2/(R1+R2)=3.3*130/(82+130) =2=3.3-1.3=Vcc-1.3.

——仅供参考

楼主:
楼上的分析是逆向的吧,接口上拉电阻的阻值就是因为VBB=VCC-1.3V 这个标准才得到的。VBB=VCC-1.3v是因,所以才导致了需要阻值大小是82,130欧姆。况且当这个阻值是在VCC=3.3V的情况得到的。当VCC=5v时,阻值就会变化的。
具体阻值来由是因为下面的方程得出的:
VBB=VCC-1.3V=VCC*R1/(R1+R2)
R1//R2=50
我现在的疑问是:VBB=VCC-1.3v  这个理由。
请大师们给予解释。。。
谢谢!

楼主:
都好久了 还没有结果~~~

网友A:
我以为共模电压 VBB = (VIH + VIL) / 2好像是一个惯用的标准。适用ECL、PECL以及LVPECL。而VBB = VCC-1.3V 却不是。ECL就不能用 VBB = VCC-1.3V!

网友B(2012-05-08):
我在一篇应用文档中看到这样一段话:
The LVPECL output stage requires a termination resistance of 50 Ω to the bias voltage of VCC – 2 V. This implies that the emitters of the pair of followers are around VCC – 1.3 V, because there is a 0.7-V drop across the base-emitter junction. The 0.7-V drop across the 50-Ω termination resistors results in a 14-mA flow through the PECL driver.
但怎么也看不出来和BE电压有什么关系。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只考虑输出级的直流等效电路,当三极管基极接的电阻R=(1+β)*50时,可得出Vout=Vcc-1.35V,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2014-10-15):
because there is a 0.7-V drop across the base-emitter junction.

这篇文档我也看到了,在TI的LVPEC,VML,CML等电平转换的**里,这句话我也不清楚,同楼主一样,迷茫了很久,楼主现在明白了?期待明白人指教下!

网友D:
高低电平都有标准,高低电平平均值就是直流分量啊

网友E(2015-04-14):
我个人理解,LVPEL端接设计有三个前提条件,2V共模电压、单端50Ω端接,以及射级14ma电流!由此可以得出各端接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