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场效应管为输入级的LF356特点

楼主(2012-03-16):
请问都说LF356是场效应管为输入级,应该怎么理解,对于这种运放它的参数有哪些特点一般应用在什么方面呢?

网友A:
这类输入级的输入阻抗一般比较高,一般运用在要求输入阻抗高的场合。
但是一片运算放大器的其它参数也会影响它的使用场合,要综合考虑。